求助:FM调频四联问题

楼主(2023-07-11):
手头一台先锋1500的收扩机,FM是空气四连,但其中的第2连怎么调节信号都没有反应(上扫频仪也没有变化)调L1也是没有反应,拆了上面的微调电容信号也是没有变化,很奇怪!师傅们帮扶分析下啥原因...感谢感谢!

楼主:
图纸如下....

楼主:
信号走向是这样吧,可是取了第2连的电容,及调整电感L1,对整机信号没有一点影响,奇怪的很......

网友A:
输入信号弱一点,太强了,引起后面限幅。

要么就是LC参数跑太厉害或者 管子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弱一点,太强了,引起后面限幅。

要么就是LC参数跑太厉害或者 管子不工作了。

感谢指导,信号收台时(台强度一般)调此处电容和电感也是没有任何变化,前端的场管脱了接地脚信号声音明显减少很多,是否可以判断场管是好的.谢谢!

网友B:
交流信号通的,我赶脚直流不通,请问一下楼主,方框内下端接地,那么直流的VCC在哪里?左边直流给C6耦合电容隔住了,右边没有来源,直流没有回路好像。
我外行,瞎出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信号收台时(台强度一般)调此处电容和电感也是没有任何变化,前端的场管脱了接地脚信号声音明 ...

周围那几个零件检查下。 既如此,那么还是怀疑频率偏掉了。这几个位置的调节本来就变化不是很大,信号小点,信号太强更不容易调。可以监测高频头的10.7M的输出看看,如果机器有信号强度指示,直接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围那几个零件检查下。 既如此,那么还是怀疑频率偏掉了。这几个位置的调节本来就变化不是很大,信号小 ...

感谢感谢!机子有信号强度表,调节二连电容和线圈,表针均没有丁点反应(强弱台均样的)...会不会是C6的10p电容短路了,导致1连信号直接窜到3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信号通的,我赶脚直流不通,请问一下楼主,方框内下端接地,那么直流的VCC在哪里?左边直流给C6耦合电 ...

电源正极通过电感L3到场管了.

网友C:
c6隔离直流,短路或漏电,直流电压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6隔离直流,短路或漏电,直流电压就有问题了。

谢谢!也是哦,厉害!那就不是这个问题,电压12v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围那几个零件检查下。 既如此,那么还是怀疑频率偏掉了。这几个位置的调节本来就变化不是很大,信号小 ...

谢谢!频率范围88-108正常,调节本振线圈和电容均正常变化有用....

网友A:
看看C7是不是变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7是不是变值了??

好的!晚上试试,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围那几个零件检查下。 既如此,那么还是怀疑频率偏掉了。这几个位置的调节本来就变化不是很大,信号小 ...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之前别人换过零件,将C6和C7的瓷片电容10p换成了0.01UF(10000pf)了,2个电容焊接的很好,不注意看不觉得是换过了,而且换的电容也是日本的小瓷片.......大意了,怪不得一般人不修别人折腾过的机子,是有道理的,每个人技术认知不同,可能他以为都是小电容差不多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之前别人换过零件,将C6和C7的瓷片电容10p换成了0.01UF(10000pf)了,2个电容焊接的 ...

你这遇到的还不错,至少焊接水平还行,您要遇到烙铁没放好,把塑料件烫个疤、没有细导线,恨不得用1平方电力线把铜箔带翘起来的被暴力维修的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