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角阀开关拧不动了咋处理?

楼主(2023-07-12):
我家卫生间水龙头底下有个角阀开关,用来调节水龙头水流的大小,之前水流调的比较小,最近感觉水流越来越小了,去拧角阀想调节一下水流,但是角阀开关拧不动,里面锈住了,毕竟用了好些年了,我也不敢使劲儿,怕拧断了。这种情况用WD40给它喷一喷,静置一段时间后再拧可以吗?

网友A:
撬开调节柄中心彩色保护盖,逆时针旋出螺丝,取下调节柄,逆时针旋阀芯,一般是水中杂物卡住,如看得见锈蚀,万请更换角阀,避免水漫金山之苦。

网友:
WD40是可以的,但只限于铜或不锈钢材质的,铁质的效果会差点,碰到锌合金的就无用了。

网友:
铜的大多没这个问题,出问题的是那种锌合金。拧碎了换呗。

网友:
可以把阀芯拆出来。

网友:
感觉喷40也白搭,买个新的角阀吧,拧下旧的要小心,看看另一边管子上有没有可以用板子卡住的菱角,两边都用扳子卡住才能使劲拧;
有些角阀稍用劲就从根部断了,尤其最可恨的就是最早的安装工用抹上胶上丝的,但是tmd用的角阀却不是最好的,断了的一截想弄出来很麻烦的,有用取断器的,有用锯条锯的;

网友:
喷WD40没有用的。

网友B:
鼓捣以前请关闭总阀门,总阀门一般是自来水公司的,有的是磁阀,要喊他们来关,如果自己关,要有那种磁阀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开调节柄中心彩色保护盖,逆时针旋出螺丝,取下调节柄,逆时针旋阀芯,一般是水中杂物卡住,如看得见锈蚀 ...

你说的这个方法比较靠谱,我当初也是这样想的,我家的进户总水阀门因为年头久了,水不能完全关闭,每次换水龙头都弄得全身湿透。我一般是如果水阀或者开关不漏水的情况下就不更换,这次是个例外情况,虽没漏水居然锈住了,换也不是不换也不是

网友C:
更换角阀吧,塑料的那种,比较便宜,但是只要不晒,可长久使用无忧!
不计成本,那就铜的或者不锈钢的,其实很多不锈钢的也不贵。

网友:
先把总阀关了,必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捣以前请关闭总阀门,总阀门一般是自来水公司的,有的是磁阀,要喊他们来关,如果自己关,要有那种磁阀钥 ...

我家进户总水阀是那种球阀开关,由于年头久了,水已经关不严实了,上次换马桶的那个角阀就给我弄的全身湿透!上次那个角阀是因为漏水,我就换了,这次是虽没漏水,但是锈住了,我想着处理一下杂质如果没损坏就先不换了。几年前有一天半夜,我家的龙头爆了,水关不住,我无耐半夜去把物业的人叫醒了,去把小区总水伐关闭了,然后天亮赶紧买配件找人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角阀吧,塑料的那种,比较便宜,但是只要不晒,可长久使用无忧!

塑料的虽然不会锈住,在卫生间也不会晒,但是密封性不好,热胀冷缩受影响,容易漏水

网友:
小心行事,这玩意儿弄断两个从根上断到墙里面了,找了水电工花了120才给把断口弄出来,用锯子一点点锯开,然后用钉子掏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的虽然不会锈住,在卫生间也不会晒,但是密封性不好,热胀冷缩受影响,容易漏水

我的塑料水龙头、角阀,多的二十年,短的也有七八年,都没有问题,冷水热水都有……

网友D:
洁具买品牌,舍得花钱绝对值得!买便宜货虽然省了钱,但会让你补上的。

网友E:
得空要把总阀换了,难度大也要换,可不是小事哟。我还做过水暖工依然被教训:家中洗手盆安装在过道,角阀坏了想更换,但总阀关不死,大约只能关一半的样子,懒得找物业关楼下水表井阀门,就带水更换,却不料拧断了水管(ppr管),赶紧双手用力堵在断口上,叫老婆打开洗菜池和拖布池阀门泄压,然后跑去物业找人。在此期间我奋力堵水,断口是斜茬的根本堵不严,想到过道是不做防水的,水会渗到楼下就冷汗直流……。
此后学乖了,总阀、角阀都换成质量比较好的,并且每半年左右活动活动保持完好有效。
顺便说说对软管的看法,感觉不锈钢波纹管比其它材料软管都好,价格不高寿命长,对热水的耐受度高,家里最早使用的一根至今已经16年了,看不到老化迹象。在此期间,自己家及亲戚家其它材料软管因漏水被我更换了十几条,凡能使用波纹管的都用波纹管更换,同样,至今无一例老化漏水。说出来请大家参考,交换交换意见,也许有更好的我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得空要把总阀换了,难度大也要换,可不是小事哟。我还做过水暖工依然被教训:家中洗手盆安装在过道,角阀坏 ...

不锈钢波纹管是好,唯一的就是不保温。

网友:
水暖配件还是要用一级品,要不售后非常非常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波纹管是好,唯一的就是不保温。

说的对,薄薄的一层铁皮。

网友:
买个新的角阀换,最好是不锈钢的

网友G:
总闸关不严实,如果只是有一点流淌,好办。把卫生间浴室的莲蓬头拿下来开到冷水最大,用脚盆接了或直接放地上。那边继续换阀。因莲蓬头位置最低,角阀处几乎没水了。角阀一定要买贵的,至少25块以上的。而且和老板说自己家老人用的,一定要好的,他就不会推荐锌合金的了。
水压大此招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洁具买品牌,舍得花钱绝对值得!买便宜货虽然省了钱,但会让你补上的。

我这个角阀也没造成啥麻烦,也就是寿命到了,当时买的也不是便宜货,也用了这么多年了,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闸关不严实,如果只是有一点流淌,好办。把卫生间浴室的莲蓬头拿下来开到冷水最大,用脚盆接了或直 ...

大哥,您这个方法很对,老师傅都是这样做的。以前我爸帮我换龙头的时候,也是把其他龙头打开,减压分流,他还说千万不能把水阀关死,就是要留一点水,这样装新龙头的时候还可以检验装上去是不是漏水。关键我家这个总水阀年久了,就关不严实,水流还是很大,上次我换马桶的角阀,就在总水阀后面,那水流的哗哗的,换角阀那水喷的把我浑身都湿透了。这回这个角阀又在马桶角阀的后面,我在想换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把雨衣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这个方法很对,老师傅都是这样做的。以前我爸帮我换龙头的时候,也是把其他龙头打开,减压分流, ...

无关人员回避,你全 *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进户总水阀是那种球阀开关,由于年头久了,水已经关不严实了,上次换马桶的那个角阀就给我弄的全身湿 ...

球阀是铁质的,时间长了就不能拧了,拧了就开始漏水,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夜里也是洗脸盆下面的角阀漏水,没办法,只能去拧楼道里的这种球阀,还关不死,这两天看球阀不怎么漏水了,估计是又绣上了,好在有了磁性钥匙,可以开关供水公司的铜质磁阀,一般情况下也不动他们了!

网友:
我这里供水公司人员说换楼道里的那个球阀包工包料100元,应该是那种铜质的阀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得空要把总阀换了,难度大也要换,可不是小事哟。我还做过水暖工依然被教训:家中洗手盆安装在过道,角阀坏 ...

不锈钢波纹管是好,还特意买了打波器,自己做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锈钢波纹管是好,还特意买了打波器,自己做方便多了。

这个办法好,长度自由。

网友:
关于角阀的选购,我的观点是不管贵的还是便宜的,只要别买锌合金的,都差不多。陶瓷芯子属于消耗品,定期需要换。

网友:
管阀尽早换,买不锈钢的,多花点安全

网友:
你有没有电锤,要是有的,直接上电锤直接简单

网友:
铜芯、角阀都要事先准备好,先用简单换芯,不行再换角阀,不过总阀关不死,最好找物业换掉,早晚是个隐患。。。。。。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的虽然不会锈住,在卫生间也不会晒,但是密封性不好,热胀冷缩受影响,容易漏水

看看这角阀,用了七八年不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