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小车玻璃水是否可以用矿泉水代替

楼主(2023-07-12):
第次去4S保养,看到他们直接接自来水往装玻璃水箱加,由是问为什么不加玻璃水,他们说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个人觉的在南方广东没有备玻璃水,是不是加矿泉纯净水比自来水更好。自来水多少会有杂质。

网友A:
自来水+洗洁精,用了十几年,没问题!钱多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乙二醇 。

谢谢指正,反正是什么醇,降低凝固点的,我之前一直以为甲醇。喝了会瞎的。 三人行必有师。

网友C:
不怕有水垢的话无所谓,自来水也行
最好是加磷酸盐来防腐防垢
纯水(纯净水、纯化水)就算没有水垢也不能防止水霉生长

网友D:
汽车玻璃没有那么娇贵,用自来水没有关系,雨水比自来水杂质多多了。

网友E:
看目的了,单纯浮尘,白水就行,问题是很多玻璃上是平时停在树下落得树胶虫胶,白水根本没用

网友F:
正如版主所说如果单纯想去灰那清水就行了。问题是有尾汽油污,虫虫等问题,光靠水和雨刷是去不干净的。所以玻璃水里最好加点乳化剂,如家用洗涤精等东东,效果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有水垢的话无所谓,自来水也行
最好是加磷酸盐来防腐防垢
纯水(纯净水、纯化水)就算没有水垢也不能 ...

看网上说自来水有杂质时间一久水垢会堵塞出口水,如果用纯净水就应该没有水垢。

网友:
玻璃水中含有表面活化剂,去污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玻璃没有那么娇贵,用自来水没有关系,雨水比自来水杂质多多了。

主要考虑自来水杂质产生水垢影响出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目的了,单纯浮尘,白水就行,问题是很多玻璃上是平时停在树下落得树胶虫胶,白水根本没用

好的,下次还是自己在网上买玻璃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自来水杂质产生水垢影响出水口

我11年的车,一直用自来水没有堵出口。去除玻璃上的虫胶等杂质是靠洗车时的洗去。

网友G:
用蓝星和龟牌的玻璃水的路过。

网友H:
夏天没事,弄点哇哈哈纯净水,秋天以后防冻,必须买正规的玻璃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洗洁精,用了十几年,没问题!钱多例外。

您是没去过东北。稍微差一点的含甲醇少的喷玻璃上都起霜末子,大冬天很危险的。我一南京人,在2012-13长春2个冬季。

网友:
应急时我加过怡宝

网友I:
自来水+少许洗洁精+少许酒精,用了10多年了,从来不堵喷头。
添加的量不用太多,冲洗玻璃,无论用什么,都需要一个浸润的过程,因此,最好是先冲一下,过一两分钟再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夏天没事,弄点哇哈哈纯净水,秋天以后防冻,必须买正规的玻璃水。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广东这边秋冬季温度都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来水+少许洗洁精+少许酒精,用了10多年了,从来不堵喷头。
添加的量不用太多,冲洗玻璃,无论用什么,都 ...

加酒精不会挥发掉?毕竟玻璃水箱不怎么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洗洁精,用了十几年,没问题!钱多例外。

请教一下,纯净水+洗洁精效果比自来水+洗洁精是否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有水垢的话无所谓,自来水也行
最好是加磷酸盐来防腐防垢
纯水(纯净水、纯化水)就算没有水垢也不能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蓝星和龟牌的玻璃水的路过。

谢谢坛友,看了下网上的玻璃水价格一般都不贵,9.9元几瓶还包邮的都有。有空看一下你介绍的这两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如版主所说如果单纯想去灰那清水就行了。问题是有尾汽油污,虫虫等问题,光靠水和雨刷是去不干净的。所以 ...

好的,谢谢坛友的建议。

网友:
玻璃水泡腾很便宜,一壶自来水加一片。

网友:
我车买来近6年了,从来没自己加过玻璃水。每年两次免费保养,大概是4S店帮我加的吧。

网友:
冬天不行 质量差的会冻  我的车为此烧过保险

网友J:
纯净水吧,不容易堵喷头,水质比较硬的自来水时间长了喷头会堵。
南方冬季不结冰,纯净水+洗洁精就OK,北方需要加酒精防冻

网友:
我的福特福克斯最先用了两瓶玻璃水,后来一个在奥迪4S店干的小辈说就用自来水加少许洗洁精就行了,10年来一直都这样用的。洗洁精要选冬季也流动性好的那种。

网友:
在南方,不会冻冰,只要自来水加洗洁精就行.十多年了,没问题. 如果水不干净,会堵喷口. 如果水的硬度高, 本人认为,没有经过加热,应该不会产生水垢(碳酸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纯净水吧,不容易堵喷头,水质比较硬的自来水时间长了喷头会堵。
南方冬季不结冰,纯净水+洗洁精就OK,北 ...

好的,一般矿泉水都会带的

网友:
我都是倒进去纯净水或过滤水,或凉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