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充气泵

楼主(2023-07-12):
老司机们有用过车载气泵吗?,请教一下车载气泵那种耐用好用,有没有好的介绍?

网友:
没买气泵时老是扎胎,买过气泵没扎过胎

网友A:
记得好的要200块左右,用了大概6-7年了,到汽车零件批发市场买的。买中间价格的,太便宜不行。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一个玩具,不会用很长时间的,打气的速度还慢。国外这种打气机器是给野游时气垫打气的。

网友:
咸鱼上那些拆车泵改装的很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的要200块左右,用了大概6-7年了,到汽车零件批发市场买的。买中间价格的,太便宜不行。

顺便请教下朋友,车载充气泵给轮胎充气是直接充,还是把轮子用千斤顶顶离地面后再充气?

网友:
买静音的,200~300块左右就差不多,别买那些便宜的杂牌的。

网友:
老式的带储气罐自行车高压气枪补气也就几十下就到标准气压锻炼身体还不用电

网友:
有3台
尤利特、史丹利,博士
博士的是无线充气泵,手持充气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下朋友,车载充气泵给轮胎充气是直接充,还是把轮子用千斤顶顶离地面后再充气?

我TB买的150块钱的,数显的,用了几年了,还可以,直接冲气,从点烟器取电。

网友:
点烟器的触点被“烤过”接触不良,打一会就不转了,要买带电瓶夹子的,从电瓶直接取电。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议,还是老司机有经验!

网友:
万安路过           好用

网友:
买点烟器取电的就可以啊,那种鳄鱼夹取电的估计有的司机不会的,加上自动启停汽车更加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下朋友,车载充气泵给轮胎充气是直接充,还是把轮子用千斤顶顶离地面后再充气?

直接充,机器会配一个气压表给你,一般情况充到2.5应该是兆帕Mb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