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啥装置??

楼主(2023-07-12):
(图片)

网友:
两个JZ7-44的中间继电器,看样子是一个时间控制器。

网友:
继电控制装置j

楼主:
搬迁的厂房里捡来的,不知道是啥

网友:
台W派来女特务遗留的?

网友:
大力弄明白是什么再告诉我们

网友:
像是个延时装置,左边是档位,右面是时间,可能是某个电工用三相电表底座改装的

网友:
看数字有点像转速

网友:
看着像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及转速的,像是有电流反馈装置

网友:
从采用电度表接线盒改装的装置来看,像是一个动作值可调,动作时限可调的保护装置。因为进线上有一个微型电流互感器,从接线走向和线路板来看。
      JZ7-44中间继电器,把常闭接点都并联起来,目的就是扩流,JZ7-44的触头其额定电流都是5安培。

网友:
猜测这是一台自制或者小批量试制的过流保护装置,用于某些特定的设备上。其动作值和动作时间均可任意整定,类似于高压开关柜中的“静止式过电流继电器”。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厂子里的电工师傅就想办法自制某些设备和仪器仪表等,以应对生产需要。

网友:
看照片应该是一个电机调速。调相控制器。可能看走眼。

网友:
美女探测器,左下角线圈感应到美女活动开始计时,右上角档位选择下手时间,6个电位器用来各档位校准,感觉时间到了就开始行动

网友:
老式的转换开关,控制继电器用的,也算是老式的自动化电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