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子管混合功放电路

楼主(2023-07-12):
外国书籍上的-----分享给大家----二合一的电子管

网友:
第一二图,除非是为了代换某种管子,否则完全可以直接做在板子上。

网友A:
这图中的电子管是怎样工作的?我看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图中的电子管是怎样工作的?我看不明白

想想复合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应该是用来增加电子管的放大倍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复合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应该是用来增加电子管的放大倍数的

电路图上边是电子滤波器,下边是稳压(恒流)电路,都要求要用β值大的三接管,因此上面用达林顿管,下面要组成达林顿电路。他们的选用与电子管的放大倍数无直接关系。电路总体没有放大倍数,电子管阴极输出给第二只达林顿管做射隋器输出负载。就是一个深度反馈的阻抗变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复合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应该是用来增加电子管的放大倍数的

一楼第二个电路图才是标准的前胆后石机。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电路,感觉又复杂又没意思!

网友:
这是我先前做过的,既简单,效果又比较满意的石胆复合电路!

网友:
圈里的管子工作点分析不出来,请大家指点。

网友C:
这样子看是不是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看是不是好多了。

懂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