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无线扩音器VHF发射器话筒麦克风频点工作频率计算问题

楼主(2023-07-12):
常见的无线扩音器经常会出现发射器丢失的情况,有的品牌会直接写出麦克风的工作频率比如255.1、239.8、227.1这样的。但有的写的是基频,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同时小数点又很多。但是原装的发射器价格很昂贵,所以就要想办法计算出它的工作频率。逛了各大论坛,看了许多大神的方法和经验于是受到启发。
家里有一台扩音器,朋友家里刚好也有一台。一台频点是58、一台是63。
用频率检测器可以测出发射器的工作频率。58号机器的频率是208.49。63号机器的频率是210.99。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两台机器的工作频率。

然后看发射器上面有个长方形的晶振,晶振上面写有晶振频率,有的产品是直接写工作频率的晶振,比如227.1这样的就比较方便,有的不是,比如现在这个写的是基频,58号发射器晶振基频是17.3750。63号发射器晶振基频是17.5917。
根据论坛大神先前的经验,基频与工作频率之间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一次函数于是我们根据上面两个号的发射器可以得到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17.3750+a)*b=208.49,(17.5917+a)*b=210.99。
于是我们可以求得a=0.6969132,b=11.53668666。
因此:发射器计算工作频率公式是:(发射器基频+0.6969132)*11.53668666=工作频率 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保留后面两位。频率略差一点点的话也是可以工作的。
同样的道理 查看接收器也就是音响喇叭机器端的接收晶振,上面也写有接收端晶振的基频。
与上面发射器端的方法一样,同理可以列出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求得接收器(音响)端计算工作频率公式是:(接收端基频+2.6725)*4=工作频率
为了验证这两个公式是否正确,找来了几台丢失发射器的扩音器,拆开音响,读取里面的接收晶振基频数字,然后套用公式求得了工作频率,朋友那有可调频率的VHF麦克风,马上调到算出的频率,果真可以配对成功连接上正常使用。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有的原装发射器太贵的就可以算出工作频率,去淘宝买普通的发射器,就算频率没有现成,很多都可以定制频率,这些发射器一个都不贵,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不同的品牌可能公式会不一样,但都可以用上述方法测算出来。仅供学习讨论研究之用。

补充内容 (2023-7-13 16:32):
还有个有趣的地方是在进行接收端实验的时候发现了原接收端公式(接收端基频+2.6725)*4=工作频率,将中间的的加号变为减号(接收端基频-2.6725)*4=工作频率,也可以收到信号,但是接收距离就非常短了。

补充内容 (2023-7-29 17:10):
根据评论区大佬提示,结合先去试验和后续验证,总结通用公式:
接收:基频X倍数+10.7=工作频率  (倍数一般为3或者4,加上的10.7为中频)
发射:基频X倍数=工作频率(倍数一般为12,发射一般无中频,部分设备有)

补充内容 (2023-7-29 17:18):
验证总结
邦华/比特威 接收:基频X4+10.7=工作频率(首选+,若超频+改为—)  发射:基频X12=工作频率
神鹰:  接收:基频X3+10.7=工作频率 (基频数大故倍数小,用+—号均可) 发射:基频X12-0.236=工作频率

网友A:
发射没中频,(17.3750)*b=208.49,(17.5917)*b=210.99。 b=12 倍频肯定是整数不会有小数。

接收要加上中频,一般是10.7 ,比如208.5MHz 应该是 208.5+10.7=219.2Mhz 然后/4 =54.8MHz 其实你计算的2.6725*4=10.69 非常接近10.7了。

FM发射和接收频带比较宽大约200K,所以有点误差感觉不出来,大部分接收机自带AFC,还会拉正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没中频,(17.3750)*b=208.49,(17.5917)*b=210.99。 b=12 倍频肯定是整数不会有小数。

接收要加 ...

学习了!!!    我发现不同的牌子,接收晶振上写的差异还很大。     邦华、比特威这些牌子,接收端所表数字都在50多。手上还有几台很古早的神鹰牌扩音器,它的接收端写的都是80多,但是 工作频率都在V段215-265mhz。

网友:
真不错,不失为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