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用过这个电源的,应该深受其害^_^

楼主(2023-07-13):
补充内容 (2023-7-13 15:36):
注意看它用的是什么电线做的输出线^_^

网友:
具体寿命视元器件选择的质量和使用环境(供电情况,环境温度,使用时长,负载比等)!不见得都是深受其害!只能说相对而言,品牌质量好的故障率更低,心里更踏实!你要是拆解那些Dell,联想,HP等品牌机就知道其内的OEM电源(全汉,康舒,联想后期的航嘉)就知道其做工选料如何,曾经200k数字电桥测过其滤波电容多年后容量和电抗都很稳定!这就是质量!更别说设计方面了!
在用户成本增加不高的情况下合理设计和优质选料才是买卖双方的最大利益,才是企业生存之道。

楼主:
据它自己介绍,月产20万台。那么,年产就是240万台……

网友:
类似的东西满大街都是。

网友A:
太落后了,起码得有个水泥块配重之类的吧

网友:
时代进步的见证,该淘汰就淘汰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看看散热器,就知道山货

网友:
这二货是与主板一起捡回来
今天还在用
一共是三套,其中二套炸过13007,TB再买零件修复用
炸管都是CPU超频后看在线视频时发生的

这类山货确实不建议用和买(普通人没法确认)

一般炸管会烧多个电源板上的零件,不会殃及附载。

网友B:
我看到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计算机电源领域,假如台达,康舒之类算大学毕业,长城,航嘉顶多算初中毕业,金河田之流算小学,其它一众国产小品牌连受精卵都算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计算机电源领域,假如台达,康舒之类算大学毕业,长城,航嘉顶多算初中毕业,金 ...

台达,康舒市场占有率不高,康舒本市市场装机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康舒市场占有率不高,康舒本市市场装机没见过

这些并非占有率不高,只是市场及用户范围不同,完全民用和政企或部分民用而已。
台达全汉康舒一般都是品牌OEM的,只有另行单独购买才会有,组装市场一般人既不了解又不明白配置更不愿意高价攒机!组装器件经销商更不会多进此类商品,只有那些工控或售后才会购进!所以.......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只能说使用环境太恶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它自己介绍,月产20万台。那么,年产就是240万台……

不能一年20W?10年20W?

网友E:
我感觉言论有点夸大。
组装机用这种电源很多,这种电源还是合格的,并且能通过各种检测的。故障率也未必高。
实际寿命比较起来,主板的寿命通常比这电源短,当然你可以说是这电源导致主板坏。
但例如电源里面的高低压电容都没爆,但主板的电容爆,能否说是电源弄坏了主板??

网友:
20多年前买的品牌机,使用十几年后弃之,主板、CPU、内存、硬盘等等都没问题,就是换了几次电源。先是原装的全汉,再是300P的长城,之后航嘉,最后问人家要个闲置的山寨的电源应付。感觉电源坏的几率更大些。

网友:
赶紧让他退休吧,别出点啥事

楼主:
生产它的营业执照已吊销。这个电源以前在机箱里,搁楼顶好多年没管它……近日,楼顶要搞维护,怕它在上面妨碍工人做事,从楼顶下来。机箱卖废品,电源拆下来了。
该电源,输出线铝线,时间长了,自然粉碎……
不过,看它芯片,虽然不是494,估计就是494兼容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落后了,起码得有个水泥块配重之类的吧

有配重,在上盖,铁心的,类似滤波电感。注意看第一图最上面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言论有点夸大。
组装机用这种电源很多,这种电源还是合格的,并且能通过各种检测的。故障率也未必高 ...

合格和出问题没有必然关系,合格只是最起码要求,跟稳定供电还有很远距离。考了驾照出事故的也多了去了…

电源不好,先轮不到主板和主板上的元器件坏。机械硬盘先坏,外接供电的独立显卡先坏。尤其机械硬盘,供电不好导致挂掉的太多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下照片,这电源是高温高湿环境使用的,机壳已经锈蚀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品牌电源估计也挺不了多久了。。
再看楼主签名处的海南也证明了这情况。
这种杂牌电源在使用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基本还是能挺到使用时间的(5年左右)

网友:
atx电源不像其他的,保护电路妥妥的,这种烧的严重的大部分都是人为失误导致的。自然损坏最严重也就爆电容 坏辅助供电然后炸保险

网友F:
这个板子很熟悉啊 我的休过了现在还在用是替换我的航嘉的  航嘉的hi不好长时间待机电源不能冷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很熟悉啊 我的休过了现在还在用是替换我的航嘉的  航嘉的hi不好长时间待机电源不能冷启动

你的还在用,线才不是铝线的,不是它的产品。
ATX,后期的,电路差不多一样。

网友:
20年前组装的兼容机多是这种档次的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很成熟,正常用料都不会这样

网友:
用过很多电源,也测试过很多,数值最漂亮的是一款国产电源,名字都忘记了

网友:
用料最好的电源是IBM的一款486配的,散热器都是厚厚的铜片

网友:
奔腾4时代的494架构的杂牌ATX电源,内部电路基本一致,这种电源最大的特点是虚标,能用,不好用,不耐用,供电品质差。
我以前花10元钱在二手市场买过一个,回来自己补足了EMI电路,换掉了高\低压滤波电容,高压开关管,补足了低压整流管。又把开关频率稍微调高一点。结果用假负载测试完全能够达到铭牌上的输出能力,后来那套配置至少用了有5年多,然后换新了。
要说成本几何,其实那些补足的元器件也是来自报废工业开关电源,基本可以算0成本

网友:
电解电容寿命和温度相关,温度升高10度,寿命减少1半。
这种电源基本上都是低压侧电容不好,耐温度特性差,电容会很明显的鼓胀,
以前的P3,P4的主板也是这样,主板黑屏首先是看有没有鼓胀电容,换掉这些鼓胀电容(包括其他未鼓胀但同牌子的),80%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2023-11-20):
一部分是烧的,一部分是放的

网友:
当年我被世纪之星黄金版给坑到过,后来改用长城,也就一般,大概3年左右扑街,台达全汉康舒这类电源开始出现,但钱包有点瘪,只好航嘉,也和长城没差多少,毕竟每天10小时左右,就是有几次被长城半夜三更炸电源导致漏保跳闸吓得半死,现在用台达振华海韵这类的,帮别人装机还是用航嘉比较多,便宜质量过得去,反正大部分人每天使用4小时左右,够用了

网友G:
一看散热器很是眼熟。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先被我拆坏了,电源还很坚挺。

网友:
国产什么牌子的差不多这样,我之前因升级主板,功率原因买了个长城替换原来的台达,质量不说,就插头都不够,多接块机械硬盘都不够用,多出一大把那些显卡插头,真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真是专打游戏也不会买这种电源了,偏要出来,高不成低不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散热器很是眼熟。

大概10年前帮人家去看电脑故障,见到的多是这样散热器的电源^_^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并非占有率不高,只是市场及用户范围不同,完全民用和政企或部分民用而已。
台达全汉康舒一般都是品 ...

对的,顶级货往往在消费市场不占优,消费市场倾向于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中端货,顶级货都走行业市场,其实长城航嘉完全够用,质量也很有保证,我十年前的航嘉现在都刚刚的

网友(2024-02-11):
用这种电源我遇到过一个很少见的故障现象,就是我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脑能开机进系统,打开文档也正常也能用,打开“我的电脑”之类的也正常,就是上网非常慢,如同以前用电话线用猫那时的一样,还不稳定,重装系统换过网线也不行,后来换新电源后才一切正常。

网友:
电源不好有的电压不稳,容易烧硬盘,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