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拉杆天线尝试

楼主(2023-07-13):
前几天,把HX108-2套件焊好,成功装响。
无意中浏览了矿坛的帖子,中波拉杆天线。
原理图如下:
其中磁棒改成磁环:
磁环采用低导磁环
2.5mH电感,原来采用工字led灯电感2mH,工字电感是磁路开放,易受干扰。那个中波拉杆天线的帖子说这个2.5mH电感要屏蔽。就改用磁路封闭的磁环绕制。最终采用绿色高导磁环,绕制2.5mH。
整体测试:
经测试:
户外收听效果,似乎磁棒和拉杆天线效果差不多,一定要比较,磁棒略好一下。

网友:
给尝试加分!

网友A:
天线振子部份延长到1.2米
不用磁环,因为这个电感是天线的一部份;0.65mm的漆包线在直径20mm的玻璃纤维或环氧树脂管(电料商店有售)上密绕54匝
想改善效果,可预留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振子部份延长到1.2米
不用磁环,因为这个电感是天线的一部份;0.65mm的漆包线在直径20mm的玻璃纤维或 ...

我的那根天线是一根电线绑在电木棒上的。
昨天晚上实测效果,能收到很多台。
请问,你这个天线有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那根天线是一根电线绑在电木棒上的。
昨天晚上实测效果,能收到很多台。
请问,你这个天线有资料吗 ...

只是一根底部加感的缩短型天线,"百度"加感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根底部加感的缩短型天线,"百度"加感天线

我这个就是加感天线,加电感量2.5mh。用高导磁环10多圈就行了。
如果用电木,绕45圈没这么大电感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加感天线,加电感量2.5mh。用高导磁环10多圈就行了。
如果用电木,绕45圈没这么大电感量吧。

对,确实没有2.5mH

网友:
中波都是靠长度来获得收益,1米的拉杆收到的信号有限,当然比不过磁棒.

网友B:
怎么知道制作的元件是2.5mH的?有测量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制作的元件是2.5mH的?有测量仪表?

我有个lcr表,几十元的东西,对付中波勉强够用。坛里很多人都有数字电桥,可以测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