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EL34推挽胆机输出变压器测试

楼主(2023-07-13):
前次说了下该EL34推挽胆机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两组直流电阻相差8Ω,坛友们指点后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但进一步测量各个管的工作电压,没发现大的异常。这是两台分体式合并功放,故障是声音稍开大一点就失真严重,前级正常,用耳机单独试听没有明显失真,于是决定再测输出变压器,这一侧,问题来了,按次级各端口的参数计算出来的初级阻抗,简直太离谱。将测试结果传上,请各位帮分析分析,是哪里弄错了呢还是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东西。

楼主:
EL34推完胆机杂牌输出变压器测试记录

网友:
你没把次级那几个端子搞错?  按说换算出来的初级阻抗都应该一致才对。

网友:
这个测试一定要带相应的负载。4,8,16欧。然后再折算输入阻抗。

楼主:
测试变比要带负载,这个曾经有所耳闻,但几乎所有测试资料都未提到过。没带负载就是空载,带上负载后次级所测到的电压肯定比这个还要低,那计算结果初级阻抗还要更大,已经超出常规。EL34负载阻抗单端甲类一般2K,推挽一般3.5K。再有一个,次级端子直流阻值可以判别,即便端子搞错了计算结果也应该大体相同,这个怪事确实难解。测试数据没错,反复了多次,指针表加数字表验证。

楼主:
整机图片1

楼主:
整机图片2

网友:
感觉带载测试(比如8欧)比较合理。

网友:
如果要测试匝数比,不用带负载,这个我反复验证过多次了,结果准确可信。

但是LZ你这个匝数计算出来显然不对,你还是再测试下看看。我怀疑你次级的端子搞反了,0和16的端子掉个看看。

网友:
测量阻抗,不带负载,这就太牛了。
我自己测试,都是挂好负载,各个频率下测试阻抗是多少。一个音频牛的阻抗,高频和低频测试都是不准的。

网友:
其实你可以倒着算,就以变比为准,假设初级是8K,则次级对应3欧、10欧、40欧,显然3欧算误差,40欧直接就可以认定为绕错了。

楼主:
挂负载也试了,结果是次级电压与空载时相比有小的下降,如果按公式,初级阻抗更高了。将0Ω与16Ω倒过来试了,也是一样的,按次级各组计算的结果差异很大,看来这倒方程是无解了。这机器是朋友从旧货市场上淘来的,一共两台,左右声道合并式胆机。初看以为是用套件组装的,仔细看其实不然,好几个电阻都是通过串联或并联获得需要的阻值,看来是电子爱好者自己动手组装的机器。既然遇到这么奇怪的事,干脆倾全力弄它个水落石出,结果会慢慢告知大家。花了大半天时间,第一步,按元件接线和元器件数值画出图纸,已经成了,先传上去。

楼主:
组装EL34推挽胆机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