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手机不增加一个外部电源直供功能?

楼主(2023-07-13):
据说电池在0-20%和80-100%时的充电和放电损耗特别大。但有些场合需要充电器一直供电,比如开车导航,手机发热点等。如果手机增加一个外部电源直供功能就能解决了,启动该功能后,插上电源。充电,当电量到达80%时把电池断开,外部电源直接给手机供电,当电源突然断电时,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只使用了1.2次全周期

就是这个意思!和3kkm换机油一个性质。
咱们得传统,买东西不是为了用,是用来珍惜的。空调要罩起来,手机要包起来,连个遥控器,都要套套!
妥妥的套子里的人

网友:
很多人执着于20%-80%,这其实就是给电池掐头去尾,1000mah的电池,当成600mah来使用。
好处是显著增加电池寿命。
锂电池是按循环计算寿命的,比如1000和循环,这里是全容量循环,每个循环就是充放电1000mah,
现在你每次都只用60%,每充放2次,才一个寿命循环,可是你觉得自己已经用两次了,白嫖一次。

在古代,这叫掩耳盗铃。

网友:
"电池在0-20%和80-100%时的充电和放电损耗特别大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镍镉镍氢那种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一直插着充电器有什么区别?

一直插得电,是到达100%。还会有微弱的充放电流。这增加电池的损耗。

网友B:
手机的地方很贵!你不见外接插头在一直减少吗?还不如用一个软件控制充电。

网友C:
其实这个功能安卓4.0之前的系统都带 以后的版本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的地方很贵!你不见外接插头在一直减少吗?还不如用一个软件控制充电。

充电管理都是系统自己管理的,不开放给APK来干预,应用软件只能读不能改变。

网友D:
水果机有个暂缓充电到80%以上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果机有个暂缓充电到80%以上的功能

我的miui14也有这个功能,不过打开了也一样充到1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miui14也有这个功能,不过打开了也一样充到100%。

开了以后,睡觉前插上充电器,刚开始充的挺快,到80%时暂停,然后在4点左右继续充电,差不多6点完成,这个根据使用习惯自动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功能安卓4.0之前的系统都带 以后的版本就没有了

出于什么愿意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了以后,睡觉前插上充电器,刚开始充的挺快,到80%时暂停,然后在4点左右继续充电,差不多6点完成,这 ...

我打开了,不够一小时就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破手机,整天琢磨这琢磨那的,费那么大劲干啥。

想怎么用怎么用,最多也就比人家早几天坏。

有道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了,不够一小时就100%

我的oppo基本就是一小时满电,水果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