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6个小机

楼主(2023-07-13):
不清楚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辛苦制了收音机却不响,我基本上次次如此。
于是趁着现在放假来调试一下这些故障机,欢迎大家的指导

网友:
为何你装的会不响,主要是你可调用了太好了

网友A:
建议先在面包板上试响了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在面包板上试响了再焊接

感觉很玄学,有的按原电路就会响,但再弄一个就会自激。怀疑是晶体管、芯片的离散性太大了

网友:
现在只要原件没问题,基本都是一装一个响,不过那个刻度没本事一次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