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只耳机大合唱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07-13):
用一只1SS86,一只高频扼流圈,用热熔胶封装在SHH-1耳机上,用铁氟龙镀银线引出天地线,天线接鳄鱼夹方便连接天线,不接天地线在卧室窗前就能收到手机基站的信号,因对面楼顶有一堆基站天线。

接上甩出楼外6,  7  米长的天线,不接地线就可以收到短波信号,接上地线会更响,地线也可以用手或嘴人体当地线,晚上声音振耳。

这个大合唱耳机可以方便的装在口袋里,随时接在可以做天线的物体上,收听广播,很有可玩性,欢迎感兴趣的矿友老师探讨交流~~~!

电路图

网友A:
耳机是不是电话机听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是不是电话机听筒。

是的

网友B:
没调谐,单个强台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调谐,单个强台还可以

大合唱哪个台强就听哪个台。

网友:
应该非常有趣!

网友:
嘴里含着地线,光脚站到水坑里,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如果选一个小的可调,完全可以集成到 耳机上面。

网友C:
那个电感没啥用,耳机直接并二极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感没啥用,耳机直接并二极管就行。

那个电感还是很有用处的。如果没有这个电感耳机相当于一个几百p到几十p的电容。并连在二极管的两端。这样的话,效果会大大打折扣的。

楼主:
您真有才,画的非常形象。

网友:
1998年的时候,我曾经用这个shh1的舌簧耳机并联1n60二极管焊接一根50厘米带绝缘皮导线,导线一头有一个鳄鱼夹。那时我无意中打雨伞时把鳄鱼夹夹在雨伞的伞骨上,耳机的另一端用食指触碰代替地线,可以边走边听,那时抚顺人民广播电台中波684千赫的信号非常强,用7642的收音机听时,没台的地方都是这个电台覆盖。后来我用一根放炮的导线(地方矿里放炮时雷管导线就是单根细铁丝带绝缘皮的)大概50㎝,把它焊在金黄色舌簧耳机的一端,另一端用食指当地线触碰,我也能边走边听,声音非常清晰。现在不行了,电台信号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感还是很有用处的。如果没有这个电感耳机相当于一个几百p到几十p的电容。并连在二极管的两端。这样 ...

主要是当年我那么干过,用的是那种2200欧的高阻耳机,直接并个二极管,听大合唱。因为没串电感比较过,所以也不知道会有多大差别。耳机线圈匝数很多,分布电容肯定不小,我前一阵绕匹配变压器的时候倒是发现分布电容影响了,用分段绕法才避开,但当年鼓捣矿石机时没觉察出来。让人意外的是,那种号筒式扬声器居然并个二极管也能出声,声音还不小,那个阻抗挺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有才,画的非常形象。

谢谢。 我不会画画,就是活跃一下气氛 !!!!

网友D:
矿石收音机问答的书里这样写,
问:买个旁路电容必须要加吗?(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滤波电容)。
答:高阻耳机的分布电容比较大,4000Ω以上的耳机不用不用这个电容,晶体耳机更不能用这个电动,反而要用一个几百千欧的电阻代替这个电容更好。
像这种舌簧耳机,标注阻抗350Ω,实际直流电阻才65Ω,65Ω比起那种4000Ω的耳机,分布电容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石收音机问答的书里这样写,
问:买个旁路电容必须要加吗?(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滤波电容)。
答:高阻耳机 ...

您说的对。

在这个大合唱的矿石收音机中,耳机与二极管并联。所以要避免耳机对高频信号的旁路作用。耳机除了分布电容之外,还有高频的阻抗作用,这两个方面都会对通过二极管儿的高频信号有影响。所以为了取得好的效果,非常有必要在耳机回路中串联一个高频扼流圈。

经实际实验体会,串联了高频扼流圈的电路和不串高频扼流圈的电路接收效果相差有百分之九十之多。

也就是说只用耳机和二极管并联的电路能听到蚊子般的声音,换成串联高频额流圈的电路声音就会震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