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一个、卡式炉、引体向上杆、线材、路由器

楼主(2023-07-14):
图示
图示
山东
1.一个拆机线路板,不会测试,28元包快非偏远。                                                                                                                                                                                    2.一个炉子,无气罐。没用过。35元包快非偏远。                                                                                                                                                                                                             3.一个李宁室内引体向上杆,杆使用宽度65-90厘米,只有杆,无两头固定桩,35元包快非偏远。                                                                                                                  4.一根连线,总长度约5.1米,用途不知,35元包快非偏远  .                                                                                                                                                                                       5.小米路由器4C,一共三个,带原装电源,2.4G的,百兆路由器。打包55元包快非偏远。

网友A:
一根连线应该是个热电偶吧 。

热电偶两根线的组成通常是由两种不同金属线材制成的,例如铜-常数、铁-常数、镍-铬等。在制造过程中,通常先将这两种不同金属的线材在一起弯曲,然后通过焊接、电压加热等方式将它们固定在一起,形成一种叫做热电偶的装置。热电偶两根线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应用场景不同,可以分为工业型、实验型等;根据金属线材不同,可以分为铜-常数型、铁-常数型等;根据测温范围不同,可以分为K型、T型等。

通过热电效应来实现温度的测量是热电偶两根线的工作原理。热电效应指的是两种不同材料导线之间的温度差异会产生电势差,进而形成电流。这种电势差又被称为热电势。

当热电偶两根线中的一根导线热,而另一根冷时,它们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电压差异。通过测量这种电压差异就可以计算出物体表面的温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连线应该是个热电偶吧 。

热电偶两根线的组成通常是由两种不同金属线材制成的,例如铜-常数、铁-常 ...

谢谢指导,刚才看了看,不是铁的,也不是铜的,估计比铜贵,暂时不出了,老货了,留着以后再说

网友B:
一个炉子,要了河北沧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炉子,要了河北沧州

确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刚才看了看,不是铁的,也不是铜的,估计比铜贵,暂时不出了,老货了,留着以后再说 ...

你说对了,我见过钢炉上的就这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我见过钢炉上的就这样 。

钢炉用的是金属铑废品价也很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