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电牛的故事---太气人了

楼主(2023-07-14):
   去年11月份绕了一只PCL86单端的电牛,使用至大前天状况良好,前天听歌时家里突然跳闸,确认是该电牛初级与屏蔽层漏电,阻值在1MΩ附近,不就是制作不严谨或者黄梅天湿度大(浸变压器油未浸漆)导致嘛,没什么,拆下来放太阳底下曝晒看看情况再说,实在不行重绕一下即可。晒2个小时后又测,阻值反而更小了,在5-600K,显然不重绕是不行的了。我用的是塑料骨架,拆至初级,先来2层青壳纸,有意宽点,让两侧稍有反边,免得次级线掉下去,然后再将铜泊宽度缩小了3mm,使铜泊两边与骨架均留3mm空隙,铜泊上再复一层青壳纸后绕次级,高低间也是一层青壳纸,这次就不再油浸了。诸位,我做得没错吧,应该是高忱无忧万事大吉了吧?再测绝缘似乎多余的了,所以插片复原,准备装到机上去,装前怀着举手之劳还是测一下吧,一测吓我一跳,居然初级与屏蔽层还是有2MΩ的阻值!而其余单层青壳纸的各组之间及与屏蔽层之间,阻值均是∞!奇哉怪也,百思不得其解,何故至此?现在变得束手无策了,简直是笑话了!下午再晒半天,看看阻值会不会再变。各位,有谁遇到过此类稀奇情况?

网友:
变压器浸在油里面不是为了绝缘,而是为了散热

油是降低绝缘的东西。

现在技术进步了,变压器损耗比较小,小功率的大多是干式风冷。没有油了。

网友A:
要用摇表测,万用表电压太低,测不准。

网友:
会不会短路的地方在别处,都垫青稞纸了,按说绝对不会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看哪里有地方击穿了。我碰到过击穿碳化导电了,阻值几乎为零。

网友B:
别是接线板的问题。

网友C:
2兆欧不会跳闸呀,是线路有问题吧?而输出牛是好的。

网友:
   青壳纸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的可以怀疑青稞纸了

网友:
初级绝缘要用黄蜡绸,三层管用。

网友:
一次用一块新的洞洞板搭个电路,焊接好试机有短路。最后找到原因是洞洞板焊盘之间,有个别的铜箔没有完全蚀刻掉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是接线板的问题。

  不是,初级我是用二根皮线导出的,不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兆欧不会跳闸呀,是线路有问题吧?而输出牛是好的。

  跳闸后拆下量是1MΩ,晒二小时后则为5-600K。2MΩ是新绕后的阻值.

楼主:
  如果青壳纸有问题,那么高,低压间只有一层,更能发应出来呀?这肯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摇表测,万用表电压太低,测不准。

  小把戏都过不了,怎谈专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都测得出来,摇表数字只能更难看!不知道大师电源变压器浸油是从哪里学来的怪招?有必要么?

   变压器油从电力大变压器中得来的,清澈透明无杂。我4台机子从电牛到输出牛扼流圈均是浸油的,长的2年有余都正常。为啥搞油浸?因为我地处苏南,黄霉季节湿度极高,要想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又要便于日后改装折腾,此乃上策,如果浸漆只能保一不能兼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来变压器油有极大的嫌疑,会不会使用时间长后这个油膜已经吸收潮气绝缘性变差了,估计包上去的那层 ...

  分析得有道理!
   己曝晒3小时,刚才实测在6MΩ了。
   我分析原因可能有二:1.您说的油品可能吸收潮气,绝缘变差。2.在重绕前我考虑过此事,象傻子一样,曾在初级线圈上用表量过,都是∞,因此才放心大胆开干,现在看来是由于变压器工作后产生温差而导致吸湿现象,并且在初级内部,表面量不出是因为表层己凉干了,而当覆盖青壳纸(无塑料塗层的)后,湿气又往外传至青壳纸而产生,因此最外层的高压和中层的低压之间就不存在这个情况。
   结论:鱼和熊掌难于兼得,浸漆最佳!
谢谢!

网友F:
你这手艺还是挺不错的!绕组结束后,如果没条件浸绝缘漆,也可以浸蜡试一试,假如绝缘不达标,也容易拆开重绕,并且蜡材较容易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黄梅天我自然懂,与旁门左道浸变压器油可没有直接关系!变压器里面的油多半是联苯结构,毒性不说, ...

   经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难怪有的变压器上面都顶着个透明的园罐子,里面是粉红色象松香块一样的东西,原来如此。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手艺还是挺不错的!绕组结束后,如果没条件浸绝缘漆,也可以浸蜡试一试,假如绝缘不达标,也容易拆开重 ...

  买蜡浸这招我做过,并且还交了十几元钱的学费呢。
   ×宝上说是高频蜡,虽有图片,但信任战胜了怀疑:记得高频蜡应该是象以前固定天线线圈时用的那种,颜色略黄且韧劲大,又一想,可能现在工艺先进了,应该是象图片一样白色的了,十多元钱的事,商家也不至于弄虚作假吧。下单,到货,查看完全是常规白蜡。商家没错,是我错了。全盘吃进!

网友G:
最好浸漆 浸蜡便于更改绕组 不要浸油 非密闭状态下 于增强绕组绝缘无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浸漆 浸蜡便于更改绕组 不要浸油 非密闭状态下 于增强绕组绝缘无补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于浸蜡你听听就可以了,好多人根本没亲身使用过只是道听途说就来指导工作了,真正使用过就知道想后面拆 ...

浸蜡的漆包线 在重新利用时 加一下温 就可以了 动动脑筋 还有其它脱蜡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油从电力大变压器中得来的,清澈透明无杂。我4台机子从电牛到输出牛扼流圈均是浸油的,长的2年 ...

变压器油,有毒,致癌,千万别用。在变压器里面也是密封的。我知道之后,把油浸电容都扔了

网友:
地处北回归线附近,现在绕变压器都不浸漆,一样用。

网友:
为什么用青壳纸做绝缘,初次级之间、屏蔽层绝缘用聚脂薄膜不是很好吗?它吸潮吗?

网友:
青壳纸受潮了,组间绝缘我都是用电机厂弄得聚酯薄膜,日常物品包装的透明塑料较硬薄膜也可以。其实你把屏蔽层闲置不用就没关系了,屏蔽层只是收音机去消“调制交流声”而设,对低频放大器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到线径无形之中加粗了吗?很多事情要深层次的考虑啊,

沸水脱蜡或蒸汽脱蜡 不会增加线径的

网友:
楼主的MF30万用表保养的不错。好表就是15V电池小贵。变压器线包用石蜡(中药店有卖)煮,到不冒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