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收音机怎么调整

楼主(2023-07-14):
请教各位老师们:手里有一台收音机,怀疑调频部分不在状态,手机没有其他仪器,怎么调整中频和统调?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调频的东西,没仪器,难度很大的。

LC元件的值都太小,再加上分布参数,稍微一动就跑老远了。

网友B:
楼主提问很笼统,要具体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中频可能不在10.7了。另外本振低端可能不震了,试着升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的东西,没仪器,难度很大的。

LC元件的值都太小,再加上分布参数,稍微一动就跑老远了。

只有示波器,能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问很笼统,要具体一点。

高频部分是是TA7378,中频部分是TA7640,有一只三脚的陶瓷滤波器,还有两只LC中周,,

网友C:
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查查电路基本就知道怎么调整了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7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的东西,没仪器,难度很大的。

LC元件的值都太小,再加上分布参数,稍微一动就跑老远了。

有100兆赫示波器,还有频率计,可以用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100兆赫示波器,还有频率计,可以用上吗?

用肯定是能用上,但是不够啊。最缺的是信号源,最好是射频信号源,就是能产生FM信号的。

不过我后来看到你这个机器是集成电路的,集成块的有些引脚提供监控功能,可以简化一些调试步骤。你先了解电路,熟悉集成块的用法,再看调整的问题。

也许你手里的设备就够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查查电路基本就知道怎么调整了

是燕舞收录机,调频用了两块集成电路,高频用的TA7378,中频和中短波用的TA7640。立体声解码用的LA3661。这块板子有点毛病,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频你不要动,这类机器只要没有瞎搞过,中频多少年都很稳定。

调频中频没动。调幅也没动,有自制的调幅中频扫频仪,没有调频中频的扫频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肯定是能用上,但是不够啊。最缺的是信号源,最好是射频信号源,就是能产生FM信号的。

不过我后来 ...

电路了解了。我把立体声解码部分拆除了,只保留TA7378和TA7640,低放部分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