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v2A充电器改8.4v,求电流控制!

楼主(2023-07-14):
家里摄像机多,使用两串8.4v的18650,有1s,2s,3等,想做个集中充电的机器。
网购充电板,目标电流2A左右。刚好咸鱼看见一家,初级是芯片,次级有358转灯,也不贵,下单忘了选择,发回来是12.6v的,
看这还可以,心想,这能难得了我么?分分钟改到8.4v。
初级很简单,除了芯片,全桥整流前面有保险电阻,后面直接400v电容,主回路线圈上串联二极管+并联电容并电阻到地,这是吸收回路吗?为什么要二极管呢?
光耦边上一个电容,是芯片供电的,光耦副边也并有电阻,电路超级简单。板子上印有“粤B-5091”

次级整流滤波,两个0.1Ω电阻并联取样,两个103电阻串联做负载电阻,一个103和一个7.5Ω做转灯基准6mv。转灯电流0.1A。7.5电阻并联个7.5Ω,转灯电流0.05A。
358另一侧空置。主电源通过102电阻给358供电。

431基准有40k+10k分压,输出12.6v,改上臂电阻为24k,输出电压8.4v。

可是,充电电流没有办法控制,上电测试,充电电流3A,这个有点大,想弄小一点。

问题来了,这怎么弄?

原来是12.6v2A,功率25w,现在8.4v,还是25w,那么这个芯片是恒功率控制的,现在需要功率下降到17w,怎么破?

网友A:
多串一只电阻就可把初始充电电流降低。
我想你的充电是没有加充电控制电路,你这样充电是衡压充电。

网友B:
取掉一只R100看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掉一只R100看下什么情况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发现,这个电流取样,只是检测转灯,跟系统电流无关!

已经查到这个芯片就是25w恒功率的,估计治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串一只电阻就可把初始充电电流降低。
我想你的充电是没有加充电控制电路,你这样充电是衡压充电。

可以恒流,初级恒功率控制的,只是电流有点大了

网友:
试下R100串联是什么情况^_^

网友C:
参照这个帖子中的电路改一下试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3316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照这个帖子中的电路改一下试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168&extr ...

谢谢!明天研究下!增加辅助电源,增加个431基准!

网友D:
MOS管的落地取样电阻加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的落地取样电阻加大一点试试

他没有落地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恒流,初级恒功率控制的,只是电流有点大了

不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了!
充电电流过大是因为你的电池有可能电压过低,又或者是你的电池较新内阻较低,或者两者都有。
不管怎样电路都会服从欧姆定律!充电器输岀电流的大小与用电器(电池)有关,而跟你所说的恒流无关。只要你的充电器额定输出电流大于电池充电时需要的电流即可。
两节锂电池串联充电最好还是要加上平衡充及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用以保证安全及锂电池的寿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研究下!增加辅助电源,增加个431基准!

如果电路与这个图差不多,可以改控制电流运放的基准。
比如上面这个图,基准是2.5V,分压后提供个恒流控制的基准是0.23V,取样电阻阻值是0.1R,则限流值为2.3A。改为2A的话,把恒流基准改为0.2V就行,办法是改提供据准的分压电阻阻值。

或者不改基准改反馈也行。
比如还是上图,基准维持0.23V不动,改为2A的话,0.23/2=0.115R,将电流取样电阻由0.1R改为0.115R即可。

回到您的问题,如果恒流控制与这个图差不多的话,改基准就是找到那两只分压电阻,改它的分压值。
原机电流取样电阻0.05R,电流3A,原来的基准就是0.15V,改为0.1V就是2A限流了。
改反馈也行,目标就是2A输出时让电流取样电阻上的压降为0.15V,0.15/2=0.075R。0.1R取样电阻保留一只,另一只换为0.3R,齐活。

所谓MOS的落地电阻,其实是其电流取样电阻,电流控制型IC的话,这个电阻的阻值决定MOS的关断电流。关断电流设置的越小,每个周期给电感的充能就越小,最大输出功率越低,大概呈现这么个关系吧(当然还收其他因素影响)。想降低输出功率,把这个电阻的阻值稍微调大些试试,不一定管用,试试吧。稳妥的办法是找到IC的数据手册看看,里面会有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路与这个图差不多,可以改控制电流运放的基准。
比如上面这个图,基准是2.5V,分压后提供个恒 ...

谢谢!说的很明白

网友B:
前面,我叫楼主去掉一个R100,看是什么情况。后来又叫他串联R100,又是什么情况。他回复是恒流3A,看来他在敷衍我!

网友:
搞技术的人,能敷衍了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我叫楼主去掉一个R100,看是什么情况。后来又叫他串联R100,又是什么情况。他回复是恒流3A,看来他在敷 ...

不是敷衍你,我都说很清楚了,这个检流电阻只影响转灯电流,和别的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F:
正规的锂电充电器,有点费事.

除了恒流恒压充电外,还有:
电池电压太低时, 好像是低于某一值如2.8 ?  用小电流充电(如100mA)充电到大于这一值.

然后是恒流恒压充电.

如果是充电电流较大(如大于0.5C),还要有电池温度传感(NPT), 温度高于某一值时停止充电,待温度降到合适值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规的锂电充电器,有点费事.

除了恒流恒压充电外,还有: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