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收音机安装中波磁棒天线

楼主(2023-07-14):
翻出老海燕,机芯灰尘太多,用酒精和牙刷清洗了一番,晾晒一天后通电试机,放在窗口 还能收到几个短波台,集中在12兆左右。中波有极强的干扰收不到台。

网友:
你描述的不太清楚,——我是把B1次级线圈两端接线都焊下来了,把中波磁棒次级线圈焊上去,调整线圈位置和C2电容(第二图第一个电容),使高低端声音最大,....,一般的理解是中波次级线圈是那个圈数很少的小线圈,应该是把那个大线圈焊上去的,不知究竟用的哪组线圈?

楼主:
拆掉老纸介电容和电解电容,换上新电容后,短波收台明显增加,7-10兆多了好些台,语音清晰度增强,但中波无改善。又在闲鱼下单购买的中波磁棒天线

网友A:
现在的收听环境电磁干扰大,试试用莫比乌斯圆环天线。

楼主:
我是把B1次级线圈两端接线都焊下来了,把中波磁棒次级线圈焊上去,调整线圈位置和C2电容(第二图第一个电容),使高低端声音最大,在郊区收中波广播有6个台 。
晚上搬回家中测试,中波被干扰的一个台都收不到 ,短波收台还可以,但也没郊区好。
在电子管收音机贴吧有测试视频“电子管收音机改装中波磁棒成功”,欢迎观看。

补充内容 (2023-7-15 10:31):
积分139

楼主:
谢谢楼上提示。
中波磁棒天线,接那组圈数最多的线圈,圈数少的线圈不使用。

楼主:
在打理过程中,受到了坛友“13952016708”热心指导,再此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收听环境电磁干扰大,试试用莫比乌斯圆环天线。

磁性天线
    磁性天线的工作原理和环状天线完全一样,但外形却比环状天线小了好多倍。我们都知道环状天线是具有很强的方向性的,同样,磁性天线也具有很强的方向性。磁性天线和一般的环形天线差不多,但它的体积要比环形天线小得多,因此在各式收音机中广泛地被采用。
磁性天线是由一根铁淦氧(磁性瓷)圆棒,上面绕以线圈而成。在收音机里它是栅极回路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代替了天线(相当于一个环状天线)。
    磁性瓷棒的导磁率(μ)很高,它能吸收大量的电磁能,在线圈中感应出较高电压。磁性天线具有很强的方向性,一般装置在可以旋转的支架上。当天线体旋转至面对所要接收的电台方向时,线圈所感应出的电压最大。而当天线体转向与电台方向成一直线时,感应电压最小。所以使用磁性天线能够改善收音机的选择性及减小干扰,并可降低杂音电平。
  环形天线
    顶名思义环形天线是由一环形导线组成的,虽然中波波段的环形天线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环,但它是一个大的空心线圈。环或线圈越大,得到的信号就越强,但实际上这类天线通常只用于室内,所以便于安装使用的最大直径约为1米。这么大的环形天线比一般的长线天线得到的信号要弱些,但它仍能给灵敏度较低的接收机提供足够信号。对中波远距离通信来说,环形天线的优点是比长线天线的信噪比大,而且像铁氧天线一样有方向性,能使干扰信号为零。实用的环形天线比通常的铁氧体天线的方向性更好,但它亦同时带来两个缺点:一、尺寸较大,二、使用不便。与铁氧体天线一样,环形天线通常也是用一个与环并联的调谐电容器来调谐的,因而使天线在接收频率上发生谐振,从而得到好的接收效果并提高射频的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城市中波基本没戏。可以减少噪声的基本措施,在电源进线侧加EMI滤波器,可以两只串联,最好不同品牌的,二 ...

昨天下单买了一只滤波器,到时看看效果吧。

网友:
试试再说

网友C:
漂亮的 机器。。那俩个 大铝壳电解电容 干嘛 换掉啊??新的电容可以在 下面 暗装啊!!??

网友C:
建议  把 所有的电子管 都 插拔几次,先排除 管脚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把 所有的电子管 都 插拔几次,先排除 管脚虚接。

插拔好多次了,管脚没有虚接打火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的 机器。。那俩个 大铝壳电解电容 干嘛 换掉啊??新的电容可以在 下面 暗装啊!!??

是个好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