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农村有线广播喇叭防雷的接法,之前都没见过。。。

楼主(2023-07-14):
今天上午去山区中老村,见到老宅里面,早年农村有线广播喇叭防雷的接法,之前都没见过。。。
哪位老师傅见到过,跟帖说说。锯齿状的两极是用来放电的,旁边还有一个看似电阻的器件。因为没有见这样的防雷器件,不知道是不是电阻。

从安装方式和导线的走向,似乎连接图如下:

线路器件安装情况

线路器件安装情况
有线广播 舌簧喇叭 防雷接法
有线广播 舌簧喇叭 防雷接法

网友:
不容易,好像时间停留在40年前!

网友A:
这个我见过,我们大队的办公室里,好像还是单刀双掷的开关带的,连在电话线上。大概是197X年。
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办公室没人,我正仔细端详这个东西,突然电话响了,我们几个愣了,不知所措,有一个愣头青拿起电话:
“喂喂,我ri你的妈妈”。
说完赶紧把电话挂上了。我们几个一听这话,吓得一溜烟跑了出来。
第二天,听说公社来人了,估计是追究这件事,我们几个吓了好几天。

网友:
好怀旧的物件

网友:
以前对这放点间隙也持怀疑态度,觉得那么高雷电,这点间隙能管事?前些年修家电,发现有些CRT电视电源有些有此设计,如TCL,雷击后放电间隙烧黑,保险烧黑,清洗后,换上保险竟一切正常,相似情况遇到几起

网友:
70年代,我在农村插队,有线广播就是这个样子的;

安装很正规,照片拍得不错;

加分点赞!

网友:
我们家乡农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见过,我们大队的办公室里,好像还是单刀双掷的开关带的,连在电话线上。大概是197X年。
还有一个故 ...

有段时期,乡至村(公社至大队)的有线广播和电话共用一根线

网友:
黑圆盒里什么电路走法?

网友:
黑盒是拉线开关,估计拉线断掉了,下面压着的两根线有一根是直通,另一根断开接在开关控制喇叭的通断。

网友:
这个是六七十年代的东西,保存这么完好,相当不易,安装规范,拍照清楚。

网友:
我对这个电路有些疑惑  两个放电金属片是开路 相比之下 喇叭的电阻小很多 当大电流下来时 不应该先走电阻小的路线吗? 那又如何通过两个开路的金属片保护喇叭的呢??

网友:
以前很常见啊,喇叭一端接大地。

网友(2023-09-12):
很正规的防雷

网友:
上世纪6、70年代生产的半导体(晶体管)扩音机,一般都设有避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