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场强计兼大合唱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07-14):
此机用一只1SS86二极管,高频扼流圈,50UA表头,拉杆天线,SHH-1舌簧耳机,装在透明亚克力盒子里而成,可以当简易场强计和大合唱矿机。

可测对讲机,电磁炉,无线路由器等可以发射电磁波的电器。接上外接天线,不用接地线,可以收到大合唱的广播节目。

在我这卧室窗前,用拉杆天线可接收到手机基站信号,电流表随信号大小一直在摆动,强的时候能爆表,同时耳机可以听到吱吱 滴滴的信号的声音,可见我卧室窗前电磁辐射还是很强的。

电路图

机器

网友:
电路虽简单,功能却不弱。楼主住顶层吧,窗外阳台的防腐木铺起来,高大上。

网友:
这个微安表能显示0.1微安的电流?跟普通的微安表不太一样啊!

网友A:
楼主,大合唱广播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合唱广播是啥意思?

就是收音机没有选择电台的功能。天线所接收到的广播信号都混合在一起。通过耳机发出声音。也就是很多的广播电台干扰信号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俗称大合唱。

哪个信号强,声音就大,就占主导作用?其他的比较弱,就成为背景的声音。短波儿的信号儿很有意思。一会儿这个台声音大,一会儿那个大声音大,飘来飘去。很是热闹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收音机没有选择电台的功能。天线所接收到的广播信号都混合在一起。通过耳机发出声音。也就是很多的 ...

短波是通过电离层反射回来的信号,因电离层不断的变化,所以反射的电磁波就跟着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收音机没有选择电台的功能。天线所接收到的广播信号都混合在一起。通过耳机发出声音。也就是很多的 ...

多谢解答,受教了。第一次看到这样形容。

网友:
做的好 加分 点赞
这种场强计以前做过 用手台靠近的时候搞不好就打表 我在设想 能不能加个保护电路呢?
当表头电流超过量程时 自动把表头两端的电压限制住 不允许超量程

网友:
   热热闹闹 图个开心 赞一个

网友:
这个简单实用,也小巧玲珑,携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