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微拍镜头是鸡肋

楼主(2023-07-15):
用主摄放大后拍出来的图片比微拍镜头拍出来的效果要好。请看对比图。以下的用红米 note12T PRO 64M像素拍出来

下图是用微拍镜头:

楼主:
用主摄是变焦后拍出来

网友:
用手机微距拍,确实没微距的效果

网友:
图一不错,

图二,还可以!

马马虎虎。

网友A:
带光学变焦的手机可以,但现在的手机那么薄,几乎没空间加这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光学变焦的手机可以,但现在的手机那么薄,几乎没空间加这组件

放远点,数码变焦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远点,数码变焦来的。

用过两款三洋的,虽然只有30W像素,后来还用过一款索爱的200W像素,是实打实的光学变焦的微距,胡茬都拍的相当清晰,那时手机厚度顶现在的至少3倍,空间足够放变焦组件,切换微距模式时,能看到镜头内部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两款三洋的,虽然只有30W像素,后来还用过一款索爱的200W像素,是实打实的光学变焦的微距,胡茬都拍 ...

我的索爱K750也感觉到在动。

网友:
也就说说吧!高端机可能好点。

网友:
看照片还可以呀?

楼主:
主摄的效果比微拍镜头效果更好。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

网友:
必将是手机,拍照达到现在这样已经很努力了

楼主:
大哥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用主摄拍微距离的效果比微拍专用镜头还好,没有必要还增加成本添加一个微拍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用主摄拍微距离的效果比微拍专用镜头还好,没有必要还增加成本添加一个 ...

也可能是微距对焦不准没拍好吧
感觉整个画面比较模糊
既然厂家推出微距
肯定有它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