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磷酸铁锂8串24V20A锂电池

楼主(2023-07-15):
比亚迪磷酸铁锂8串24V20A锂电池
130组
230元一组
广西
djoklqf@163.com林青峰
比亚迪磷酸铁锂8串24V20A锂电池,外壳成色很新,做工很好,外壳是外水型,电池高180MM,宽190MM,厚110MM,电池没有电压输出,拆了看了几个电池测试是好的,包电池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保护板问题,有130个。两个起460元包邮,10个起2100元包邮,100个起20000元包邮。

楼主:
今天电池已经测试,10A放电120分钟容量20A以上,因为没有接保护板,所以单个电池电压到2.89V我就停了,每组的电压都差不多,一致性很好,因为电池放了有点久,收到货电池电压会有点低,充一下电就行了,我试这个就是拿最低电压充放电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4块全坏的,一块亮红灯,电压都是1.3v左右,不知能不能恢复

没用过磷酸铁锂吧,这玩意只要不反冲,电压就算放成0V,充回去容量内阻都不会变

楼主:
收到货先拆开外壳不经过保护板充到25V左右,然后再用充电器负极接黑线,正极接一下红线,接一下蓝线试一下,如果保护板是好的,这时都能充电,不好的可能就不好充。充电器要直接有电压输出那种。记住红黑是输出,蓝黑是充电口。

网友:
正常保护板24CL512编程文件,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写入。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B:
再发个二维码吧,老哥

,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启动汽车?

我是用来启动电动汽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二组电池组48V后如何充电?

我打算买2个24伏充电器,独立充电,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踪人口回归,等楼主散装电池。

来了。。。

网友E:
失踪人口回归,等楼主散装电池。

网友:
没有输出电压,这个怎么玩?换保护板吗?

网友:
如果买2组然后回来拆开  不要原来的保护板 重新TB买16串的保护板组48V锂电池应该可以吧   就是不知道电池好不好焊接  普通电烙铁焊的话

网友:
内阻多少?3个多少钱

网友:
里面软包硬包?

网友:
里面是硬包还是软包

楼主:
软包的,里面好焊接。

网友F:
单个电芯的内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个电芯的内阻多大?

0.9几。。。

网友:
关注 磷酸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