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拆解损坏元件

楼主(2023-07-15):
前几天,发了关于它的帖子。今天来拆解它……^_^
拆前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84405-1-1.html

已知烧坏了许多元件,因为束之高阁太久,没有理会过他,于是将它损坏的元件曝光于众:
图中,两个在一起的二极管击穿,一个的那个二极管没有击穿,另外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已不见踪迹,看焊点,估计焊点太薄焊锡,估计焊锡熔化掉了吧……
还有两个小电容器,水洗大法时断脚掉了,丢弃。

网友:
如果功率管都没有问题,那么应该只是整流管坏导致交流流过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爆,撒满了电解电容附近,然后一直放着十多年,散落的电解液沾尘,干枯,就变成图中黑乎乎样子。

看黑色烧的部分,应该只有整流管和保险丝部分,并且说功率管在线测量没有问题,如果辅助电源也正常,就很好修理了。因为高压电解电容部分的损坏不会蔓延到次级控制部分。

楼主:
本电源输出的电线,前面讲过,它是铝线的,一并拆了它。拆的过程,一地鸡毛……^_^

网友:
惨不忍睹,没见过烧成这样子的

网友:
劣质做工......

楼主:
拆解时,发现它所用的焊锡不错,亮晶晶的哟,低温焊锡的原因吧^_^

楼主:
将损坏的元器件拆除后,用表打了一下功率管,三个功率管在路阻值无异常,看来,更换坏件后修复它的难度不大^_^

网友:
修复困难相当大,有精力修着玩,或当陪件。

网友:
如果这种电源没坏,反而利用价值更大,因为更容易修改,因为他们是网上标准的ATX电源电路,

而品牌机上的电源,一般都有PFC电路,有时候PFC甚至和主输出的开关管合并,这种的控制芯片难找资料,改电压通常要重绕变压器,另外保护电路繁多。

楼主:
没有拆功率管和散热器下来的样子^_^

楼主:
已知输出电线是铝线,现在怀疑那些个电感线圈也是铝线结构,如果是这样,那就KO它做配件算了……^_^
经过拆焊3.3v滤波电感,仔细看了,确认它是铜线的。^_^

楼主:
拆下功率管和散热器后,刷子不够长,里面还是黑妈妈^_^
还得用洗板水,继续清洗它……

再拆变压器一只,清洗后……里面还有一点黑,不管它了^_^

网友:
惨不忍睹,像火烧的

网友:
得用洗板水配合牙刷

楼主:
内部,确实起火燃烧起来了^_^
清洗后,将拆下来的一一复原了……
接下来,该是更换损坏的零件环节。

图上,右下角那个焦炭处的铜箔要割断,撕下来,变压器吸收回路的两个零件要另外打孔安装(印板上有空间可以打孔)^_^

割断,撕掉了铜箔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