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温控失灵,求助。

楼主(2023-07-15):
坛内购的白光2000A,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生一个怪现象,有时开机后洛铁头很快烧红,关机后再开机有时又正常,勉强用了几次,温控彻底失灵开机就烧红洛铁,现在已经报废一只洛铁芯;当地暂未打听到维修点,想动手但本人水平有限,盼望坛内高手能指点指点,从那下手,是否可以修复。先谢过!

网友A:
测一下感温探头是不是阻值已经不会变化了,拆下来,用火机烧一下,看阻值会不会变化。不过一般感温探头出问题,一般会显示S-E

网友B:
高频焊台还有烙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焊台还有烙铁芯?

是我表述不清楚,开机焊台显示H-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感温探头是不是阻值已经不会变化了,拆下来,用火机烧一下,看阻值会不会变化。不过一般感温探头出问 ...

测试汇报;冷测试约3.5欧,加热一会儿降到0欧。

网友:
可能是哪儿接触不良,重点检查传感器线路

网友C:
查一下热电偶相关电路特别是里面的电感,很可能是电感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热电偶相关电路特别是里面的电感,很可能是电感接触不良!

谢谢,改天打开主机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表述不清楚,开机焊台显示H-S。

开机显示H-S,基本可以确定是热传感器或相关电路问题,多数是热电偶的问题,基本上换新就可以解决。快克的测温集成块是OP07,不知道这个焊台是什么芯片,高频焊台的结构基本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改天打开主机查看。

既然都准备打开盖子了,建议你打开后将里面的贴片电解电容全换了,很可能是其中一个电解电容坏了。我收了个Bakon 2000A也是温控不准,全换电容后现在正常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显示H-S,基本可以确定是热传感器或相关电路问题,多数是热电偶的问题,基本上换新就可以解决。快克 ...

这机器用的也是OP07C。对焊台原理不熟又无电路图,汗,看来不做功课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准备打开盖子了,建议你打开后将里面的贴片电解电容全换了,很可能是其中一个电解电容坏了。我收了 ...

换电解不复杂,问题是我们这里城区改造,买元件的哪里正处在改造范围,大多店铺都搬走了,几个月前去过一次,只见到几家卖街舞音箱和其他无线电器材的,元见专卖不见了;手里有些普通小电解但个头偏大,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解不复杂,问题是我们这里城区改造,买元件的哪里正处在改造范围,大多店铺都搬走了,几个月前去过一 ...

用那种6x10的直插电解也可以代用,只是不美观而己,我的就是拆自烂的电瓶车充电器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汇报;冷测试约3.5欧,加热一会儿降到0欧。

你不妨先更换手柄内的发热芯(感应线圈),还有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手柄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妨先更换手柄内的发热芯(感应线圈),还有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手柄线是否有问题。

换了个手柄线,这手柄线应该没问题,在白光2000焊台上正常使用;在这个焊台(2000A)上也能加热,但测不到温度,始终闪烁31度不变但洛铁温度已经很高能化锡了。

楼主:
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测温问题,一会功夫洛铁头就烧红了,已经烧坏一个发热芯了。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修好了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修好了分享一下

烂尾了,原准备按坛友指点拆下电容测量,350多度烙铁竟然拆不动电容脚那小小的焊点,不敢再加高温度了怕拆坏电路板;估计是主机测温电路问题,能加热但不显示实际温度,仅闪烁初始温度31度不变无法使用。与手柄无关(网购了一支心发热芯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烂尾了,原准备按坛友指点拆下电容测量,350多度烙铁竟然拆不动电容脚那小小的焊点,不敢再加高温度了怕 ...

电容是接地连接,散热快,是有点难拆。估计你那个烙铁功率小了点。

网友:
楼主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别忘了记得反馈哟

网友:
前几天快克出现S-E故障代码,经检查是手柄接线处,由于长时间弯折传感器线断了,全部截掉一段重新接线好了。

网友(2023-12-08):
引用 楼主:
烂尾了,原准备按坛友指点拆下电容测量,350多度烙铁竟然拆不动电容脚那小小的焊点,不敢再加高温度了怕 ...

OP07是个运放,按照快克的尿性,一般是通过TL431,再经过OP07给主MCU采集ADC比较,控制温度。

网友:
买个黄花电烙铁备用吧,你这弄得。枪就一把,卡壳了还不上战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