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F82是什么胆?

楼主(2023-07-15):
今天收了个胆泡。ECF82。不知道干啥用的。请教大师。谢谢

网友A:
一般  直代6U8  6F2  介于6F2—7199之间,ECF82(6U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直代6U8  6F2  介于6F2—7199之间,ECF82(6U8

谢谢老友科普。

网友:
不客气,网上百度的呵呵

网友:
ECF82即6F2,初始用途是混频或高频电压放大。可以通过外围电路调校用于音频前级放大。
前两天我还在帖子里提到过它。

楼主:
多谢。涨知识了。。。

网友B:
上海6F2:
这个型号国内似乎只有上海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6F2:
这个型号国内似乎只有上海牌的。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6F2:
这个型号国内似乎只有上海牌的。

是的,只有上海电子管厂开发生产6F2电子管其初衷为大屏幕黑白电视机配套,生不逢时惨遭淘汰。北京是6F1。

网友:
上海是一个被忽视了的胆管厂牌。用
手头有它家6G2、6F2、6J4、6p12p、6n3c、6L6G等,实际使用声音素质不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涨知识了。。。

欧洲管一般命名规则:E:灯丝6.3V电子管,C三极管,F五极管。 L功放管。自己组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洲管一般命名规则:E:灯丝6.3V电子管,C三极管,F五极管。 L功放管。自己组合就行了。

多谢版主关注。涨知识了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