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电瓶应急充电装置制作

楼主(2023-07-15):
        声明:这种充电装置存在安全隐患,我不建议大家制作和使用。
        最近感觉我那辆快八年的摩托车电瓶不好用了,之前这个电瓶亏过液,车被大风吹倒漏过液,然后我给它添过电解液原液和去离子水,现在换过液电瓶液很久了但是电解液几乎没有消耗,因此我感觉可能电解液酸度太高了,导致车上的充电器充不了正常的电量,所以想用外接充电电路给它充电,并且测量电压判断和调整电解液浓度。
        制作过程:从废LED灯泡上拆下一个整流桥,DC输出端焊接红、白两线,一个AC端焊接220V插头一条线,另一个AC端焊接一小段铜丝,完毕。
        使用:220V插头另一根线绑在冷风扇插头一端,整流桥焊接的铜丝绑在冷风扇插头另一端,DC输出线串联万用表之后接电瓶两极。启动冷风扇,不同档位充电电流不同,冷风扇开3档并启动水泵和摆风,目前的电流大约350mA。
        最后,断开总电源插头,去掉万用表,两条DC线直接接在电瓶两极并重新接通电源,开始充电。为了降低触电风险,充电过程中用一个大塑料盆把电源插座、整流桥,冷风扇插头和电瓶罩起来。

网友:
太危险,最好不要模仿学习

网友:
这种危险的事还是不要了,成品充电器十几块钱而已

网友:
一时找不到充电器应急使用,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A:
踏板摩托车电瓶也才几十,这个方法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踏板摩托车电瓶也才几十,这个方法太危险

目前这块电瓶还能正常启动,所以还不打算换。网上看过了,同款重庆裕祥电瓶要60以上,其它牌子的或者有些所谓的“免维护”电瓶虽然价格稍微低点,但是很难说能用多久。

网友:
我有时应急充电(家中没有其他人,就我自己的时候)时直接电容镇流。用AC450伏20违法串联于220伏中再整流后直接给电瓶车的电瓶充电。20微法应当并联一颗2W/450K的泄放电阻。

网友:
高危作业

网友:
想法挺好,应急使用不错。

网友B:
过去曾用类似方法,加上电解液高电压低电流充电,修复过干枯的铅酸蓄电池。

楼主:
现在汇报充电的结果:今天中午打开电瓶加液盖子,发现电解液损耗还是挺明显的,其中三个格的极片已经露出液面了,也就是明显缺液,此时断开市电测量电压13.5V,然后给6个格又加了去离子水和少量电解液原液,再把冷风扇打到4档充电,6格均已经大量析气,也就是说已经充满了,断开市电测量电压13.1~1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曾用类似方法,加上电解液高电压低电流充电,修复过干枯的铅酸蓄电池。

严重过放电的电瓶用跟电瓶匹配的充电器是充不进去电的,原因就是电解液里的酸完全发生反应,电解液变得几乎不导电。对于这种电池,比较经典的方法是用两倍电压充电,即6V电池用12V充电器充,12V电池用24V充电器充,等看到充电器的电流表指针有明显读数之后再用与电池匹配的电压充电。电瓶串个灯泡、串个二极管充电,因为灯泡有显著的限流作用,当电池内阻急剧变小,即使更换充电器不及时也不会导致电池损坏,传统的两倍电压充电法必须及时更换充电器。

网友:
可不敢以命试电

网友C:
效率低点。

12V,350mA ,用于充电的功率 4 w 多点。

与整流桥串联的冷风扇,消耗功率 约 70 多 w 。

临时应急,自己使用,应无大碍。

网友:
冰岛老师要是用电容限流更好,我用电容限流做的充电机用了20多年了,在确保无他人进入的场合几乎是万能充电机,对于老电瓶的激活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
拿三个5伏的手机充电头串联起来应急充电也可以!楼主这么做确实有点危险!

网友:
大湿瞎鸡脖搞了,好歹也要用个变压器,小命只有一次!

网友:
作为电子爱好者15-20伏变压器一般都有的配个限流电阻4个IN4007整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严重过放电的电瓶用跟电瓶匹配的充电器是充不进去电的,原因就是电解液里的酸完全发生反应,电解液变得几 ...

用一个变压器、一个整流管和一个电阻要安全得多了,家里不会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变压器、一个整流管和一个电阻要安全得多了,家里不会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吧!

广场舞音箱充电器、配钥匙机充电器家里都有,但是我和我的车都不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低点。

12V,350mA ,用于充电的功率 4 w 多点。

效率不低,本来大热天不上班也得整天开风扇,给电瓶充电完全是捎带的。

网友:
谢谢分享,也算是学到了一个临时性的充电方法了

网友:
用淘汰的UPS里的工频变压器做充电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80年代有一种可充电手电筒,就是拧在白炽灯灯头上充电,电筒下面拧一个15W的白炽灯照明充电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