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花蓝 大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07-15):
此机用2.5平方铜线21米,绕10匝直径66CM的花篮大环,空气可变电容,场效应管检波,50UA电流表,SHH-1舌簧耳机等器件组装而成。在小区4楼阳台可接受本地几个中波电台节目,不用接天地线,有方向性。适合住楼房不好架设天地线的环境,也适合现在雷雨季节,避免使用室外天线遭雷击的危险,欢迎感兴趣的矿友老师探讨交流~~~!

电路图

机器

大环的绕制

网友:
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矿机 不用天地线能收到台 这个厉害 赞一个

网友:
这大环太给力了 不晓得有没有视频 看看效果如何
加分 点赞

网友:
大环不错,安全实用,制作精良。👍👍👍

网友:
这个花环天线是个大工程,很漂亮。那个底座看起来太小了,不协调

网友:
祝贺有创意的矿石收音机诞生!

收到的电台多,距离远,毫安表爆屏,就是最大的满足!

自己喜欢就好!期待创新出新的矿石收音机!

网友:
此花蓝应列为中国“矿石花蓝”之冠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线圈没有骨架结实程度如何?容易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线圈没有骨架结实程度如何?容易变形吗?

很结实,自身可以支撑,不变形。

网友B(2023-09-18):
老师这个花篮是怎么接线的,电路图看不清楚,是不是多了一个抽头,接3dq管的s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个花篮是怎么接线的,电路图看不清楚,是不是多了一个抽头,接3dq管的s脚?

是的,参照电路图

网友C:
深受鼓舞,改天也得整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受鼓舞,改天也得整个试一试

欢迎老师折腾 祝您成功

网友B:
师傅我也在做花篮线圈,我发现一个问题,盘线的柱子要奇数,不能是偶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我也在做花篮线圈,我发现一个问题,盘线的柱子要奇数,不能是偶数个

你发现了机密

网友:
大环制作的漂亮

网友D:
楼主的手艺真棒,我也想做一个,就是从来没有动手做过矿机,担心那个花篮做不好。请问一下楼主,线圈是10匝吗,那个抽头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手艺真棒,我也想做一个,就是从来没有动手做过矿机,担心那个花篮做不好。请问一下楼主,线圈是10匝 ...

总共,10圈1圈处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10圈1圈处抽头,

我还是倾向于绕一个小的检波线圈,空间足够大,能够自由调节耦合,使矿机更好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10圈1圈处抽头,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E:
楼主是否测过大环的Q值,我估计不会超过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否测过大环的Q值,我估计不会超过200

以前测过。Q值非常的可怜。只有几十。

所以大环适合做一次天线。再用一个高Q值的矿机。做二次回路接收比较好。
大黄矿机。完全可以接受当地的电台。要求高点儿就做个两回路的。

网友E:
按理说称不上大环,只能叫作环形天线。
李磁线绕制的高Q大环,省掉了天调环节,可以获得更高的谐振电压,效率非常高,是真正的大环,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称不上大环,只能叫作环形天线。
李磁线绕制的高Q大环,省掉了天调环节,可以获得更高的谐振电压, ...

线材好,Q值能高一些,但大环的Q值没有磁芯的高,只是不用天地线,而且是谐振天线

网友E:
磁环线圈使用天地线,在完全匹配下,Q值是要下降一半的,如果磁环线圈Q值=1400,实际的有载只有700Q,大环也能做到700Q以上,不需天调匹配,直接从环形线圈接收电波,实际的Q值是不低于磁环线圈的,所以谐振大环效率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环线圈使用天地线,在完全匹配下,Q值是要下降一半的,如果磁环线圈Q值=1400,实际的有载只有700Q,大环 ...

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 怪不得我的铜管大环,中短波效果杠杠好,我想原来就是这个Q值,您说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 怪不得我的铜管大环,中短波效果杠杠好,我想原来就是这个Q值,您说的原 ...

天津weirenmin老师用大环收到江苏综合广播,可见大环非常之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津weirenmin老师用大环收到江苏综合广播,可见大环非常之厉害!

这个确实是。我的大环。能收到。韩国济州岛的。益友电台。和许多日本本土日语台。朝鲜本土的朝鲜语台。相距我这里最远的有1000km,之余,大环确实厉害。但这些都是在夜晚才能够收到。遥远的遥远方电台。是靠天波传播的。

网友(2023-10-18):
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清楚,请教一下楼主,绕线圈的桩柱数量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