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电路板维修的夹具

楼主(2023-07-16):
分享一个电路板维修的夹具--不喜勿喷--自己看吧

网友(2024-02-19):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买了个同款,估计配重不够,正打算找个重点的东西做底盘,直接拧桌面上有点碍手

找一些铁丝塞入中间的空管增加重量,两脚也可塞入一些。

网友(2023-07-16):
楼主的制图的功底不错

网友(2024-02-19):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买了个同款,估计配重不够,正打算找个重点的东西做底盘,直接拧桌面上有点碍手

我觉得可以考虑添加个支架,放两卷焊锡上去当配重,顺便实现焊锡架的功能。

网友(2023-07-16):
看着不错,自己研发的?

网友:
基本很难用到,主要主板会有不少连线,全撤掉没法观察电压和效果

网友:
用于焊接/拆装?
可以参考一下流行很多年的各种变形管+鳄鱼夹,角度、支点、尺寸……随手一掰就搞定了:

网友:
蛇型管磁性支架带鳄鱼夹好用。

楼主:
那是别人的,我只是搬家了

网友B(2024-02-19):
我用的是这个,正品40元左右,效果还不错,最宽能夹200mm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正品40元左右,效果还不错,最宽能夹200mm的板子

我昨天买了个同款,估计配重不够,正打算找个重点的东西做底盘,直接拧桌面上有点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