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彩电场幅不足问题大吗?

楼主(2023-07-16):
有个索尼1882彩电闲置多年已坏不能开机,该电视机是父亲84年买的并使用多年,所以想把它修复用于收藏。
某鱼看到本村有个不到200元同型号且支持自提,现象是场幅不足,大约16:9的状态。请问收来当配件合适吗?场幅不足问题大不大?
谢谢。

网友:
只要卖家没修过
场幅也就是电解或可变电阻都有可能(1882)

网友A:
场幅不足问题不大小故障, 很容易修复

网友:
属于小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幅不足问题不大小故障, 很容易修复

没看电路图,古老电视机的场输出是不是类似OTL音频功放的电路?这样会不会是大电解失容导致?
印象中后期电视机有用OCL场输出电路的,功放管击穿后直流电源电压加在偏转线圈上继而导致显像管切颈报废。

楼主:
我去收来玩玩,不到200元找个乐子。
两个一摸一样的的电视机可用替换法修复,应该比较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电路图,古老电视机的场输出是不是类似OTL音频功放的电路?这样会不会是大电解失容导致?
印象中后 ...

类似OTL电路比较多, 可先检查场幅调整电阻, 在电解上再并联一个电解很快可查出故障(原电容不用焊下来)

网友B:
场幅不足不难修,就算变成一条线都没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电路图,古老电视机的场输出是不是类似OTL音频功放的电路?这样会不会是大电解失容导致?
印象中后 ...

一分析价格就高了,不必过虑。

网友:
50元都不值

网友C:
不要修,16:9不是跟液晶电视一样吗

网友D:
父母家的第一台彩电就是索尼1882,八七年买的,我一直收藏着。这个电视没有AV接口,现在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幅不足不难修,就算变成一条线都没事的。

老电视一条线如果是偏转线圈开路则不好折腾,换一个非原装的行场线性不佳,而且三原色不能完美重叠。
17、8年前废物利用把早年球面电视换成万能I2C主板发挥余热,遇到两台偏转线圈匝间短路继而彻底烧毁只有一条线的情况。当时买一个偏转线圈要20-25,不便宜。而且这种非原装的偏转线圈在潮湿环境中使用还会继续烧毁,我甚至干过把冒烟的偏转线圈逐根漆包线接好并套上热缩管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父母家的第一台彩电就是索尼1882,八七年买的,我一直收藏着。这个电视没有AV接口,现在没有什么用。

我爸是84年买的,好像是1400多,这电视机在80年代后期价格翻倍。
至于使用价值肯定是没有了,收藏还行,毕竟是自己使用过多年的物品,该电视机陆续使用至2005年,客厅换成尺寸大的电视后继续在卧室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修,16:9不是跟液晶电视一样吗

有隐患,毕竟是近40年的物品,还是玩一下比较好。
而且收一台过来就有两台零件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