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自己曾经的作品

楼主(2023-07-17):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折腾,几年做用木质材料制作了一个双面表盘的台钟(一面是咕咕报时钟,一面是音乐报时钟)。
几年过去了,感觉之前的音乐报时钟制作的比较简陋,淘宝采购一些材料重新改造了现在的时钟,显得更加大气和漂亮。。。
现在的东西咕咕钟没有变化,但音乐报时钟换成自动对时的音乐报时钟,永远也不要调时间绝对准确的对时和音乐报时!。。。
15)双面钟展示,完全不同的风格.jpg
17)重新改造安装好机芯和表皮盘面板.jpg
18)固定好自动对时机芯和音乐模块.jpg
19)安装好指针和玻璃罩.jpg
20)重新改造完成的新双面钟面板.jpg

网友A:
就是耗电大点,其实高频石英钟也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耗电大点,其实高频石英钟也很准。

我没有测试因为只安装使用了几个月,我想电池使用一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靠什么来校准时间,网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什么来校准时间,网络吗。

这个是电波钟,靠授时台电波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测试因为只安装使用了几个月,我想电池使用一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可以两三块买个大的ER,肯定超过一年。

网友D:
用木头做外壳很容易加工
不如再增加点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两三块买个大的ER,肯定超过一年。

也要考虑体积,太大了木箱里放不进。咕咕钟的声音共鸣箱体积还是蛮大的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木头做外壳很容易加工
不如再增加点装饰。

木壳要做的好也不容易的,看看我的座钟外壳都是圆角的,做起来蛮费劲的但外形好看

网友E:
现在来说圆角加工不算难——修边机装上圆角刀就行

网友:
木外壳做的精致漂亮,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来说圆角加工不算难——修边机装上圆角刀就行

修饰切割不难,但在这之前不是很容易,要算好角度进行拼接。你可能没做过不了解制作,看似很简单制作不容易可能的话你自己做一个木盒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如果机芯比较贵,建议电池外放在机芯下面较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