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式硬盘插口插线与后期的不同,有没有办法再连接使用上?

楼主(2023-07-17):
老式硬盘是曾经的老电脑上用的,40G的,里面有曾经下载的小软件,想串接在现在使用的电脑上,看到插线插口不同,有没有方法解决?这是老式的:
这是现在用的电脑上的插线:尾图是现在使用的电脑的插线

网友:
马云家IDE易驱线倒是不贵,一碗牛肉面都比它多
1.祈祷硬盘健在
2.祈祷那软件兼容现在的系统

网友:
这是并口,ide。可以买ide易驱线,ide硬盘盒,插电脑上读取文件。老硬盘放久了可能坏掉读不出来

网友A:
假货宝关键字
sata 转 ide

我最后一台能接 ide 硬盘的电脑是 2006 年的,而且还是主板特意做了个这个桥接芯片到主板上才能接的

希望楼主的硬盘还好

网友:
买的IDE的硬盘盒。  IDE转USB,里面的东西能复制出来。

网友:
软件直接网上找就是了,40G硬盘不值买转接卡运费。

楼主:
现在使用的电脑主板上的插座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关键字
sata 转 ide

硬盘是当年正常使用的,就是电脑太慢,换了新的,

网友:
IDE转USB  ide易驱线

网友B:
买个SATA转IDE卡,就可以作为接在电脑上继续使用了。如果勇哥易驱线,则只能通过USB口将数据拷贝出来,不能作为硬盘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SATA转IDE卡,就可以作为接在电脑上继续使用了。如果勇哥易驱线,则只能通过USB口将数据拷贝出来,不能 ...

数据考出来就行了,接上用会拖慢系统速度

网友:
数据拷出来,然后丢掉吧,拖慢电脑速度,要他何用

网友:
IDE硬盘至少有30年历史  最后的产品也是10年前了

网友C:
以前的老电脑主板上的硬盘接口都是并口IDE的,现在早已被淘汰了,现在都是串口sata接口,老式硬盘不能用了,只能买一个IDE转sata转换板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的电脑主板上的插座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傻它口,所以叫你去假货宝找 sata 转 ide 至于值不值得就看你的数据价值

网友:
老货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老电脑主板上的硬盘接口都是并口IDE的,现在早已被淘汰了,现在都是串口sata接口,老式硬盘不能用了 ...

这东西用来倒数据不错,但是装机箱里长久使用,不够稳定

网友D:
一般规律:人一老,破烂就跟着多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规律:人一老,破烂就跟着多起来

玩电子的总想着这个东西或许下次会用得着,连一段导线也不会扔。

网友:
以前买过转换卡
IDE转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电子的总想着这个东西或许下次会用得着,连一段导线也不会扔。

哈哈; 本人就属这类的人,家中破烂成堆,就是舍不得扔。

网友:
开个玩笑,买个易驱卡钱可以搞块G41板了,还能送U,G41都有带IDE接口的。

网友:
我IDE盘还有好几块,都是没时间,准备有时间改成砂轮机......

网友:
十几块买个IDE-USB的易驱

网友:
我也有几块老硬盘。真的不知有什么用,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2023-08-20):
建议sata转IDE,找好一点的转接卡,数据走主板SATA口略可靠一点

网友:
扔了算球,那些老程序基本无法支持现在新系统,我有很多XP游戏现在WIN10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