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T-10.7Q三端滤波器参数

楼主(2023-07-17):
如下图所示LT-10.7Q三端滤波器,想用来做FM中放滤波器,但查不到参数,不知是否能用上,求坛友支持查询!

网友:
看一下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电路参数,阻抗差不多就可以用下试试

网友:
拆下用扫频仪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扫频仪伺候一下,那4个电感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