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漂亮的沈阳66-1半导体收音机

楼主(2023-07-17):
这是一台小巧漂  亮的沈阳66-1收音机,用了三个66年产的3AG20草帽管非常漂亮,还用了二个3AG1,J级的晶体管,电池盒也很特别。这个小沈阳66-1收音机,不知道是厂制的还是DIY的,个位大侠们,有知道详细情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物件都是老的,
看这元件的排列整理像是某位高手DIY的,
厂制的一般没有这么用心。

这个机器,看着像厂制的,用的是印刷电路板,看样是60年代末期的作品,是不是套件组装的。从网上查不出相关的信息。

网友A:
看物件都是老的,
看这元件的排列整理像是某位高手DIY的,
厂制的一般没有这么用心。

网友:
老机漂亮 值得收藏

网友:
很漂亮的高手DIY的收音机。就凭用管方式,薄膜可变的出世时间,轴向引线电解的停产时间。电阻规格选择,中周没点漆。及电池扣子(除非后来修理过),等等。   即可判断不是工厂制品。

网友:
这可能是新老过渡时期的产品,草帽管+绿袍再配上那个薄膜四联,怎么看都有点违和

网友B:
似乎是厂制的沈阳66-1型,沈阳牌袖珍机曾出过好几种(601、B66-A...),1960年代中后期的产品风格类似(老款“混搭”元件、草帽管、元件引线有套管等)。那时期元件金贵,整机售价也高,产制的也还讲究。退一步,既是应该也是用厂家的套件个人组装的。

网友:
老机新壳,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厂制的沈阳66-1型,沈阳牌袖珍机曾出过好几种(601、B66-A...),1960年代中后期的产品风格类似(老 ...

谢谢答复,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机器看着非常像厂制的机器,如果,是DIY的,也是用厂家提供的套件组装的,不像是个人自制的。

网友:
老机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电池盒也很特别------老机使用9V电池的很多!估计是因为管子少,放大倍数不足,只能提高电压!

网友:
看起来停古朴的

网友:
这是根据元器件 量身定做的线路板,所以 支持 是 厂家批量设计生产 的 产品。

网友:
机壳不算特别,这样机壳存世量应该也不少。亮点是草帽管

网友:
我这台7管机,10米收来的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