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重低音耳机

楼主(2023-07-17):
十多年前,商场柜台购买一台德生R102,99元钱,还配一个可以伸缩的耳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相当的超值,线的形状是扁的,型号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501,后来好像还改成不伸缩款。除了声音小点,低音不错,至今我也是还在迷恋这款耳机,几年前发现其踪影,在客厅抽屉里,是之前送给家人听的,耳机线老化不成样子了,把线剪掉,只保留耳机单元,有空再折腾。这不,前几天开始鼓捣了,换上新的耳机线,一时疏忽,弄不清哪边是正负极了,厂家没有标记号,糟糕,……

网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只要左右耳机接线相同,保证所谓同相即可

网友A:
发音的喇叭我从来没有区分正负

网友:
图片!你如果边做边拍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网友B:
一般耳机线都用有色漆包线,应该不难找出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耳机线都用有色漆包线,应该不难找出正负极

线头焊下来了,才发现喇叭没有打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音的喇叭我从来没有区分正负

这个正负不是直流电所说的极性,喇叭的正负只是一个表示相位区分的标注法,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表示,譬如A和B等等,只是用正负表示相对通俗行规一些,像德机上的喇叭就是用一个红点来区分相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