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287c 显示屏异常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17):
图像都往右边偏移了,是显示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没玩过这么高端的表,想修复了看看。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显示屏驱动芯片的问题。芯片好像在主板上

网友:
这么高端的玩意,买不起,看看就好。

楼主:
感谢提供技术支持,但也没有修,因为没得参照物都不晓得那些电压是否正确,没的资料也没得代换的。就没有下手去修。还在分析中。找了几个东西测量了一下,感觉这表的各个功能都是好的。
一个字 贵 我也买不起。我当年打螺丝的时候用的最好的表也才是UT 的。这个捡的。
这表就是电池漏液了,仔细看了下主板也没的什么东西腐蚀,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貌似时序错位了,检查一下排线,Pcb,如果都没问题,就补焊一下,这个表主控是悲催的BGA,不好搞。

楼主:
这个表的排线多拔插几下断了,我还花几十元请别人补一下,装上一看一样的故障。哪天了把pcb 烘一下看看,这东西徒有其表啊,就拔插两下排线断了。高端的玩具就是不让拆啊。
还是感谢你们的技术支持。这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买个屏又太贵,也不太确定是他坏了。修不好就算了。等着哪天人品爆发在捡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