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FH-90与FH-90A 哪个更值得买?

楼主(2023-07-18):
如题,想买台CXA1019M/CXA1191M 的老机怀怀旧,看闲鱼上有两种型号,哪种更好呢?

网友A: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成年人为何不做选择题?现实中经常会遇到选择题呢,孩子上学要择校,也是个头痛事儿。

楼主:
我看二者主要区别在于,90没有短波,90A多了两个短波段。不过CXA1191M这个芯片的AM性能一般,短波也不会好用的吧?

其他是否都一样了?后缀加个A只是波段分段不同,品质都一样的吧?

我看芯片有用1019的,也有1191的,二者似乎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年人为何不做选择题?现实中经常会遇到选择题呢,孩子上学要择校,也是个头痛事儿。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当然是都要

网友:
当年用过TDA1083  那是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当然是都要

都要?主要是不太喜欢90A的度盘,那个红色AM条太扎眼,除非它的电路部分更优秀,比如短波确实不是鸡肋。。。。

网友C:
A是立体声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是立体声的意思吗?

不是立体声。

90A应该是90的后期改进型号。

网友:
SONY钟控收音机有很多用1019的

楼主:
已经拍了两个90,等收到后看看如何。

网友D:
用原装CXA的收音机买回来之后第一时间用CD集成块替换掉,否则听AM相当受折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原装CXA的收音机买回来之后第一时间用CD集成块替换掉,否则听AM相当受折磨。

型号是 CD1691 是吧?是否跟CD2003一样也有版本问题? 我提前买一下。

楼主:
机器收到了。

听了一下,灵敏度挺高,FM接收能力比预料中的更高一些,室内能接收几乎所有FM电台。

AM(中波)在阳台上也能接收到大多数红灯754能接收的电台,只是背景稍嘈杂一些,这可能是IC AM收音机的通病吧。LA1260的AM背景也没有分立元件的干净。

AM无台处的背景噪声没有料想的那么大,可以接受。

最不满意的是低音效果太差,虽说喇叭较小,但是别的这么小的机器的低频比它好一些。

楼主:
这个喇叭如何拆下来?

像是用哥俩好固定的。

网友E:
前年年末的样子,“捡”到的尸体(咸鱼买机送的),电路部分修好了,只是调谐部分实在是恶心,就没再管它了。
至于扬声器嘛,当然是愣把胶铲掉,拿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年年末的样子,“捡”到的尸体(咸鱼买机送的),电路部分修好了,只是调谐部分实在是恶心,就没再管它了 ...

喇叭更换了?换后是否低音更好些?

调谐没有用滑轮,而是直接摩擦转轴,上点润滑脂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喇叭更换了?换后是否低音更好些?

调谐没有用滑轮,而是直接摩擦转轴,上点润滑脂是否会有改善?

57mm泡边内磁,均衡了些,有限。主要还是受制于机壳设计和尺寸,机壳材质内形和扬声器的配合真的很重要。我的这台,原配扬声器,低频在500Hz有个谐振点,<350效率迅速下降。
调谐那个,我还是不想整了,它的拉线的方式你知道的,从手轮的位置和外界那样接触,就算现在调好了,也根本长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7mm泡边内磁,均衡了些,有限。主要还是受制于机壳设计和尺寸,机壳材质内形和扬声器的配合真的很重要 ...

谢谢回复!正好我也有个泡沫边的内磁57mm喇叭,想办法给换上。

拉线我也不想动了,就这样吧,阴尼稍大一些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器收到了。

听了一下,灵敏度挺高,FM接收能力比预料中的更高一些,室内能接收几乎所有FM电台。

CD1691有多少版本我不清楚,只知道国产CD161收听AM时背景白噪声比SONY CXA1691低得多。集成电路模拟收音机未必效果都差,但是CXA1691变频、中放增益都不及全国联合设计的3管收音头,官方推荐电路中频滤波只用一个中周和一个陶瓷滤波器,为了不致使收音机灵敏度太低,天线抽头位置又偏高,所以选择性也不好。这种集成块本来性能不高,只是功能较多,带完整的FM接收、带功放带直流音量控制和静音控制,带调谐指示灯驱动,分立元件收音机要做得功能这么全会很复杂,与CXA1691同时期的TDA1083、μPC1018、TA8164功能都不全,这才是当时袖珍收音机大多采用CXA1691方案的主要原因。要提升CD1691收音机的性能也并不难,适当降低天线抽头位置,增加中周数量以改善选择性,增加高放和中频前置放大以提高增益,但那样做元器件就多太多了。某款珠江收音机仅增加了一级中频前置放大,但并没有同步增加中周数量,单纯提高增益效果并不会太好。
与频率响应关系最大的是音频耦合电容和中频旁路电容,也就是23脚外面那两个电容,其中一个是接地的,那个电容影响高频响应,另一个接24脚的是音频耦合,它影响低频响应,一般来说旁路电容可以减小到0.01~0.015,耦合电容可以加大到0.1,但是袖珍收音机不宜使用太大容量的耦合电容,过多的低频会触发喇叭谐振,低频谐振会导致严重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喇叭如何拆下来?

像是用哥俩好固定的。

哥俩好固定喇叭肯定是用户或者维修人员的行为,收音机厂家不可能用这种胶水。胶水只能硬拆,一是加热(用电烙铁烫),二是用刀片割。不过,受喇叭尺寸限制,换喇叭就算可以改善点低频也不会太好,这种小收音机没有密闭声腔,后盖带孔的收音机用泡沫边喇叭虽然可以提升一点低音,但是听感未必好。还有,这个耳机插座应该是单声道耳机专用的吧?单声道耳机插座插立体声耳机只有一个耳机响,如果不需要使用耳机,那么喇叭线可以直接跳过耳机插座改接线路板,要是需要使用耳机就换个立体声耳机插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1691有多少版本我不清楚,只知道国产CD161收听AM时背景白噪声比SONY CXA1691低得多。集成电路模拟收 ...

感谢冰岛老师的详细讲解!让我对CXA1019M这个芯片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是随机带的原理图的照片。

烽火FH-90 FM,AM收音机原理图.jpg

其FM部分灵敏度很高了,不用动了;AM部分要增加的元件太多,恐怕小机器内部空间放不下,也不打算动了,以听FM为主了。

网友F:
买地球牌,同样sony芯片,比烽火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地球牌,同样sony芯片,比烽火好多了。

地球牌是横版的那种吧,喇叭可能比烽火FH-90更大一点儿,上大学时有很多同学买的这个收音机,听感一般,外观较难看所以我从来不多看一眼。

其实烽火90做成这个样子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很满意。作为口袋机,它的性能已经超出我的预期。

我今天给拉线加了些润滑脂,顺畅多了。

网友G:
不带A的最早上学那会买过红色的,后来买了黑色,带A的不清楚,那会买了经常听电视伴音节目,好像100多一点,我们宝鸡烽火无线电厂产。现在已经坏了,在老家,哪天回老家拿来修好。某鱼还有库存新机,50-70多吧,音质干巴巴的,不好听。

网友:
此机器后面的波段开关不耐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地球牌是横版的那种吧,喇叭可能比烽火FH-90更大一点儿,上大学时有很多同学买的这个收音机,听感一般, ...

对,地球牌有多个版本,喇叭效果要比烽火好很多。

另外AM和短波带场效应管高放,信噪比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地球牌有多个版本,喇叭效果要比烽火好很多。

另外AM和短波带场效应管高放,信噪比也更好。

我不喜欢那个斜道道的外观风格,斜槽内还容易藏污纳垢,很难清理。上大学时帮同学们修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带A的最早上学那会买过红色的,后来买了黑色,带A的不清楚,那会买了经常听电视伴音节目,好像100多一点 ...

这个型号的收音机至少有两种喇叭的版本,我这次在不同卖家各买了一台全新原包装的FH-90,分别是从陕西和哈尔滨发货的,如下图所示:

#1 - 陕西发货:

#2 - 哈尔滨发货:

#1喇叭磁钢偏小一些,听感显单薄,明显不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