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用什么软件能精细绘制这个景观的3D模型?

楼主(2023-07-18):
就是下图中的高耸的山体3D模型,不要求渲染出光影以及细腻的绿色植被、但需要准确表现出各个部位层次嶙峋的石块结构,石层主要的错落凹凸、边沿棱角的造型都要呈现出来。但也没必要太过细腻,大致能以实际中的3到5米位精度单位即可。
再强调一点,不要求渲染色彩和光影效果。
最后,精良用最少的软件就能完成目的。
3DMAX?Zbrush?还是其他什么三维建模软件?希望面向用户亲和度高一点的。
十分感谢。

网友:
高清手机拍摄一张图片最现实

网友:
贵州的 梵净山
这建模有点难度,个人感觉需用无人机环拍,用什么软件生成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不需要3D扫描。不用太精确。
用软件和人力最大限度反映出轮廓就行了。

网友:
多找点图片素材,扫描后软件逆向建模。

楼主:
不用扫描,大致描绘出图中这种怪石嶙峋的错落层次感即可。

楼主:
麻烦大家重新帮我解答一下。大致勾勒出图中这种怪石嶙峋的错落层次、凹凸有致的外形即可。

网友:
恐怕难道太大;一般3d图都是一种矢量图形吧?用矢量图来把一座高约百米的复杂结构用3~5米的精细度来画,实在要求太高,况且还是三维的画法。不妨先用萝卜雕刻一个大致的山体模型,然后再用3d扫描一下,看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我想看看月亮,只想近距离看看。月亮就在树梢上,你看看,大家都看见了,就在树梢上…”
“什么?你不会爬树?那没关系,我能借到云梯,你把它摘下来给我看看,我只想近距离看看…”

我经常用上面这些话说那些管理者,我觉得楼主也属于这种不务实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家重新帮我解答一下。大致勾勒出图中这种怪石嶙峋的错落层次、凹凸有致的外形即可。

下载了你的图片,可惜分辨率太低了点,哪怕是在实地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分辨率也很高。勾勒出一个2d平面的错落层次,用栅格图还是可以的,但怎样做成3d就不知道了。

网友B:
3dmax,按等高线的方式画出一个个轮廓,然后在y轴把这些等高线移动到相应位置,用放样功能连接形成立体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max,按等高线的方式画出一个个轮廓,然后在y轴把这些等高线移动到相应位置,用放样功能连接形成立体形状 ...

说到点子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你的图片,可惜分辨率太低了点,哪怕是在实地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分辨率也很高。勾勒出一个2d平面的错 ...

这位朋友,请不要尝试了。谢谢你的费心。不要去弄了。

网友:
要说上手快,我是学的solidworks,这么复杂的造型,譬如缩小100倍然后每隔5毫米放样一个凸台,也许能弄一个大概。,也就是说把它看成一个裂开的白萝卜,假设萝卜150mm,用刀把萝卜切成1mm薄片,然后把150个薄片叠起来。(只有刚刚退休的老工程师有时间建模了

网友:
3Dmax就可以,尺寸稍微粗糙
就是这个建模太复杂

精确点儿可以考虑auto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