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收音机直流电源是不是都反极的?

楼主(2023-07-18):
通常直流电源接口,外部为负极,中间为正极
德生收音机接口,是不是外部为正极,中间为负极?

网友:
反人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标准?谁的标准?鬼子的标准就是外正里负。。。。。

国标不都是外负内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600 / PL660 /PL680  是这样,外正 内负.  其他型号不知道了.

用标准的外负 内正不好么?
为什么非要外正 内负?

网友:
感觉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

用的时候必须小心,别接反了!

网友C:
我有几个德生的收音机,外接电源的接口是:

外+,内-

确认!

网友B:
PL600 / PL660 /PL680  是这样,外正 内负.  其他型号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德生的收音机,外接电源的接口是:

外+,内-

极性反了,收音机会损坏么?

网友:
加个整流桥,弄成正负通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标准的外负 内正不好么?
为什么非要外正 内负?

什么叫标准?谁的标准?鬼子的标准就是外正里负。。。。。

网友:
外+方便插入电源断开电池。

网友:
60年代70年代生产的锗管收音机,因为是正极接地,所以外接电源插口都是外部为正极,中间为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性反了,收音机会损坏么?

如果机内设置了二极管单向保护,就不会坏。

网友:
手里的德生收音机有十来种 外接电源插口全是内负外正

网友D:
很多品牌的收音机都是内负外正,而像显示器,广场音响电动工具的充电接口多是内正外负。但是在使用前最好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品牌的收音机都是内负外正,而像显示器,广场音响电动工具的充电接口多是内正外负。但是在使用前最好测 ...

怎么测试是否内正外负?

网友:
要注意标识,不对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是否内正外负?

我都是开盖看连接电池仓,公共地极性,滤波电容极性·来判断!不能有一点侥幸。

网友:
新旧标准不同,最近几年生产的电器都是标准的,内正外负的。2-30年前的老古董,有反的,要特别确认一下。

网友E:
我有个德生电源是外+内-的

网友:
德生9700dx配送的电源适配器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德生电源是外+内-的

网友F:
这种产品不知设计思想是什么

网友:
翻出一个德生收音机电源。

网友:
是的,忘了是几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标准?谁的标准?鬼子的标准就是外正里负。。。。。

早期产品是这样的,但是,后来产品内正外负就比较多了

网友:
实在不放心的话,搞个场管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开盖看连接电池仓,公共地极性,滤波电容极性·来判断!不能有一点侥幸。

用二极管通断法可以知道适配器是否反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产品不知设计思想是什么

用外接电源一般都需要是把机内电池断开,德生的外接电源是用工频变压器+LM7805,外正的插头正好可以把机内电池正极顶开负极直通。(电池正极悬空了)。我有一台德生230收音机买来就带充电电池,插上外接电源可以边听边充电。查了索尼的电路图外负的插头是顶开负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通断法可以知道适配器是否反极么?

我认为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应该可以。

你试过用万用表判断极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