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手看看th2811d电桥显示白内障,是液晶屏幕坏了吗?

楼主(2023-07-19):
师傅:帮手看看th2811d电桥显示白内障,是液晶屏幕坏了吗?谢谢!

网友:
这痕迹很明显了。。。拆下来换个偏光膜看看

网友:
应该是偏光膜老化。

网友:
很明显是偏光膜老化。

楼主:
谢谢各位:确认液晶屏,偏振光膜撕不下来。

网友:
若你手里边有偏光膜,直接盖在上面,看行不行。若行的话,就不用撕旧膜。试试看吧。

楼主:
肯定不行,万用表上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确认液晶屏,偏振光膜撕不下来。

偏振膜,2面都有,你撕的是正面吗?
反面有偏振膜和反光膜(或半透膜),看照片,像是反面的也不行了。
正反面偏振膜相差90度。
无背光的,反面加贴铝反光膜,有背光的,反面加贴半透膜。
用美工刀片轻轻挑起一个角,慢慢撕。膜下是玻璃。肯定能分离的。这种屏玻璃较厚且小,不容易碎。手机屏,电脑屏,电视屏,太薄了,一不小心就碎了。

网友:
上下膜都坏了

网友:
楼主加油。。
、
  你一定行的。
记得反馈哟

楼主:
找了三块小铝泊贴上将就用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