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8三极管的特征频率究竟是多少

楼主(2023-07-19):
9018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有的资料说是700m,有的说是1000m,究竟是多少.

网友:
最原始的数据是9011是370兆,9012、9013、9014是150兆,9015是300兆,9016是620兆,9018是1100兆。

网友:
厂家不同 ,工艺不同 应该有很大差异

网友:
如果你很在意fT,那么就用3355,应该可以解决常用的fT的问题。

网友:
       9018的特征频率 究竟是多少谁说了也不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搭建个振荡电路检验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A:
以前用过2SC535,日立生产,管子右下角还有一个不同批次的编号。不同批次肯定有差异。但是3355不记得是哪一个厂生产的了,

网友:
特征频率600M,噪声系数2.5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什么牌子,我想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什么牌子,我想看看,谢谢

NanoVNA-F V2

网友:
谢谢,之前由留意过。好像不是这个牌子。不记得了

网友:
不同厂家参数不同,无统一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2SC535,日立生产,管子右下角还有一个不同批次的编号。不同批次肯定有差异。但是3355不记得是哪一 ...

不过话又说回来,3355不知道是不是fT真的有5000MHZ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网络转贴

9018三极管主要参数:

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BVCBO=30V
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BVEBO=15V
发射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BVEBO=5V
最大集电极电流ICM=50mA
最大耗散功率PCM=400mW
最高结温TJ=150℃
贮存温度范围TSTG=-55~150℃
直流放大倍数HFE=28~200
特性频率fT=1.1GHz

型号后缀与放大倍数的关系:

D:28~45; E:39~60; F:54~80; G:72~108; H:97~146; I:132~200
例如:9018E的放大倍数在39~60之间;9018H的放大倍数在97~146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转贴

9018三极管主要参数:

fT有这么高,我之前的资料好像没有,。

网友:
我很多年前用9018,2个1pf电容,一个直径2mm两匝线圈,搭出过500MHz 考毕兹振荡器。是很古老的直插管腿9018。Ft应该不低于大几百M。那个振荡器搭出来立刻振荡,说明频率余量应该还挺足。

网友C:
同样是9018,不同品牌的特性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江苏长晶SOT23封装9018的频率特性曲线:
可以看出,它的特征频率是随集电极电流增加而提高的,但直到集电极电流达到20mA,特征频率也没到1000M。以前我还看过蓝箭TO-92封装9018的曲线,集电极电流在5mA左右达到最大值1100M,集电极电流增加或者减小,特征频率都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9018,不同品牌的特性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江苏长晶SOT23封装9018的频率特性曲线:

可以看出,它 ...

记忆中,以前的晶体管除了β差异大,其余差异不大的。现在为什么fT差异会这么大?

网友D:
9018能替代调频收音机的高放管吗(场效应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9018能替代调频收音机的高放管吗(场效应管)

结型场效应管,放大能力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9018,不同品牌的特性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江苏长晶SOT23封装9018的频率特性曲线:

可以看出,它 ...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E:
在有些9018的datasheet中是有ft的详细曲线。
由图可以看出,IC越大,截止频率越大。
三极管工作的静态IC及其重要,当然还有vce。
三极管的集电结的反馈电容吃vce与vbe的电压差,这个机理跟变容二极管类似。
在老爷子改hx108-2的帖子中静态电流极低,0.4mA。VCE也很低。
9018的截止频率更低。
在格雷的《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P24-P35中对三极管的小信号模型有介绍,各种电容都有公式。你就明白了。
模电教材里都是将运放的,基本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型场效应管,放大能力不是更好吗?.

原型号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NEC的呗,40年前世界10大半导体厂家有8家是日本的,现在只有Toshiba还健在,其他公司的半导体分部都陆陆 ...

明白,以前日本日立、东芝、三洋的元器件都很不错

网友:
七十年代香港生産了世界近40%收音机,FM通都用這管,直到功放才用大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有些9018的datasheet中是有ft的详细曲线。

由图可以看出,IC越大,截止频率越大。

标称fT的工作电流太大,实际工作电流小得多,fT也小很多

网友:
许多资料介绍500MHz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2SC535,日立生产,管子右下角还有一个不同批次的编号。不同批次肯定有差异。但是3355不记得是哪一 ...

3355,3358(微带封装)是NEC的

网友:
80年代修100M示波器就用9018替代Y轴三极管,那时就说是1100M

网友:
很多年以前9018还能买到FT达标的,现在你去买个9018都搞不清哪个地下小厂批量出来,性能有多少说不清楚。
我还曾经买过发射极管脚在中间(管脚排列类似C3355 C2026)的管子,非常震惊,管子除了标9018,还很贴心把BEC标出了,怕我焊错。

网友G:
9018,是不是有2种。。。S9018,C9018?

网友H:
引用 网友G:
9018,是不是有2种。。。S9018,C9018?

s9018,和ss9018?我有没有搞乱?

网友:
引用 网友H:
s9018,和ss9018?我有没有搞乱?

没搞乱,但是仙童(安森美)的ss9018似乎停产很久了。c9018可能是因为KTC9018(KEC,在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