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周(1)-小信号调谐放大器

楼主(2023-07-19):
最近在调试两级中放电路,调试成功,现在剩下中周部分。
中周与三极管组成的是小信号调谐放大器。
其电路形式:
其传递函数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e是隐形負載,并且是不可忽視的負載,與諧振阻抗并联。

我算了一下中夏中周的初级不抽头,初级电感的DCR=4.6. 谐振电容为200pf,DCR=20毫欧
结果:rce的数量级还是决定性的。
初级电感的不抽头,DCR,等效成465khz与rce并联形式为600千欧。会使rce(100千欧)下降10-15%。
谐振电容的电阻,等效成465khz与rce并联形式为数百兆欧级,忽略。
算出空载Q值已经很大,参考老爷子实测中夏中周,加上初次比很大,再抽头过小Q值太高。
不知道部标ttf的DCR是什么样的?

楼主:
公式文档pdf格式:

网友B:
唉,我怀疑你的理解方向完全偏了。

在列出的一大堆公式中,好象只有电压增益那只是可信的。其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我怀疑你的理解方向完全偏了。

在列出的一大堆公式中,好象只有电压增益那只是可信的。其它么....

这些分析都是解析分析,给出个大概制作原则。
我主要理解aaa555000的有些定性的是啥意思。中周我自己制作,自由度极高,抽头系数,初次,次级匝比,静态工作电流,谐振电容。都是解析分析。参考集成电路书籍和微波书籍,以及微波放大器书籍,他们是有个大概的原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分析都是解析分析,给出个大概制作原则。
我主要理解aaa555000的有些定性的是啥意思。中周我自己制 ...

我也喜欢理论知识,喜欢计算,更喜欢思考,不“盲从”。我相信你引用的资料是有出处的,但有不少是在我知识范围以外。

比如Q值与C正相关,与L负相关,这点就不理解。众所周知所谓Q值就是损耗所占的百分比,这对无论对C还是对L都是一视同仁的。

在LC组成的谐振回路中,总Q值就是L与C二者各自Q值的平均数。与二者的比值没有关系。

希望你自已验证一下。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理论知识,喜欢计算,更喜欢思考,不“盲从”。我相信你引用的资料是有出处的,但有不少是在我知 ...

这个并联谐振电路损耗来自三极管的rce,没有接负载,例如下一级的rbe,这个在小议中周四里有讨论,是由rce和n^2*rbe并联而成。有了这个电阻,提高q值是有方法的。你可以用仿真软件实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并联谐振电路损耗来自三极管的rce,没有接负载,例如下一级的rbe,这个在小议中周四里有讨论,是由rc ...

年纪大了,对说服别人已不抱幻想。

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分析都是解析分析,给出个大概制作原则。
我主要理解aaa555000的有些定性的是啥意思。中周我自己制 ...

首先,赞赏您的钻研精神。但我与您的择重点不同,我重于用实作去验证书籍上的理论,遵循久经无数前人证实了的科学结论,这就是我长期以来的学习方法,也是我一生中不落后于职场同行的护身符。
关于“我主要理解aaa555000的有些定性的是啥意思。” 之说,很是不解,究竟何为使您疑惑的定性,烦请指明,也给我一个拨乱反正的机会,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理论知识,喜欢计算,更喜欢思考,不“盲从”。我相信你引用的资料是有出处的,但有不少是在我知 ...

你说的没问题,我计算的模型基于二阶传递函数,我的结论也是基于二阶的。二阶也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后面说的也是基于此模型。
并联谐振电路的q值,网上一搜就有。我也是照着此模型去理解的。当然在三阶模型下会有个最佳抽头系数,aaa555000的帖子有说,好像200pf是1/3.6,但是在中夏套件中抽头又不是这个数相差很多。但是结论是肯定的,要抽头,然后往电容放大上去套,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赞赏您的钻研精神。但我与您的择重点不同,我重于用实作去验证书籍上的理论,遵循久经无数前人证实 ...

老爷子,明天在你的帖子里,我把疑问发出来。你说的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有极少数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并联谐振电路损耗来自三极管的rce,没有接负载,例如下一级的rbe,这个在小议中周四里有讨论,是由rc ...

rce是隐形負載,并且是不可忽視的負載,與諧振阻抗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中夏中周的初级不抽头,初级电感的DCR=4.6. 谐振电容为200pf,DCR=20毫欧

结果:rce的数 ...

哪里用得着這么复杂,還用上了複數表逹?

無損耗時的Q=感抗/DCR,而無損耗的諧振電阻為Q倍感抗,直接就可以得到Rp。諧振時C的容抗與L的感抗相等可看作純阻,可以略去其计算過程。

實际晶体管的rce是很低的,通用管在幾拾到幾佰仟欧,跨度比較大。

中夏中週就别考虑了,本來是供校園劳作用的。原先的部標TTF型中週,抽頭至晶体管C極一段的設計阻抗,前两級是30K欧,末級則根据需要在拾幾到20K欧,然後再查到匝數比即可据此逆推总阻抗。

至于部標TTF的DCR,數值都是相近的,都在4欧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