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毛钱的PY32f002单片机做的表能显示数字了

楼主(2023-07-19):
几个月前不到5毛买的PY32F002AF15P6TU单片机,但是一直懒得动手后来可能阳了,阳康后又夏收干农活就扔下了,干完农活一个多月就是捡不起来,一直懒得动,最近几天才稍微勤快了点写了个测试程序,能正常显示数字了。两个档位分别显示0.000-2.000欧和00.00-60.00毫欧,也懒得写校准程序什么的也没画PCB,没想到这么便宜的单片机也能用。

电路四个三极管和TVS都没焊接,反正就是测18650用不到,别的电路也是胡乱搞的焊接起来还能用,由于不知道这单片机怎么开两路DMA,定时器直接输出的方波滤波后得到的正弦波。

不知道哪里画错了没有,发出来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值得花时间画个板子吗?

JLCEDA专业版工程,只画了原理图

测试程序

测试视频

昨天晚上测的

今天上午测的

实物图片

测锂电池

测1欧

测2欧

测10毫欧

测20毫欧

测30毫欧

测40毫欧

测50毫欧

测60毫欧

测1毫欧

测2毫欧

测3毫欧

测4毫欧

测5毫欧

测6毫欧

测7毫欧

测0.5毫欧

上面是昨天晚上测的,今天白天又测了一次

测0.1毫欧

测0.2毫欧

测0.3毫欧

测0.5毫欧

测1毫欧

补充内容 (2023-7-20 15:24):
U14.2 +和-画反了,VCC应该接在开关后面

楼主(2023-12-02):
有个网友今天私信和我说有的芯片烧写程序正常,有的数码管不能显示,我今天焊了好几片试验,果然有不能运行的,调试下卡在写FLASH程序,我试着改了下,遇到问题的网友可以烧写改过的程序试试。

网友(2023-07-19):
看头像是做农活的。看内容还是干农活的。能玩单片机真是高手,为新时代农民点赞!

网友:
技术达人,高手高高手

网友A:
如果只是用于电池测量,已经很好了.用作毫欧表则还要完善,如校准,调另等.期待楼主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团长我的团,楼主每个电路都是一个团的编制,一团一团的这叫什么风格呢,像一篇篇的散文,形散而神聚 ...

其实飞线感觉比画PCB容易,画PCB那时间完全能飞线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用于电池测量,已经很好了.用作毫欧表则还要完善,如校准,调另等.期待楼主完善.

用的都是便宜货,能用已经不错了,等画个板子再完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频率】是多少啊

我感觉应该是1KHZ,示波器0.1毫秒测一个周期10个格子,就是不知道是不是1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1KHZ,示波器0.1毫秒测一个周期10个格子,就是不知道是不是1KHZ

一个格子是0.1ms,10个格子就是1ms,周期就是1ms,也就是0.001s,频率是周期的倒数,就是1/0.001=1000Hz=1kHz。

网友:
做得很棒,特别是图画得整齐,模块化,层次分明,看起来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有示波器的波形图吗,看看

示波器探头测的单片机PA0_ADC引脚的波形

测1欧,欧姆档测的

下面是毫欧档测的

10毫欧

1毫欧

0.1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格子是0.1ms,10个格子就是1ms,周期就是1ms,也就是0.001s,频率是周期的倒数,就是1/0.001=1000Hz= ...

以前一直不知道我这示波器怎么算频率,别人问我频率我也心中没底,这下知道怎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便宜了,外围电路太复杂,想起一个笑话,“捡了一个键盘如何组装一台电脑”?

我看别人差不多的制作只用一片LMV358,一个OLED显示屏,电路比我这个简单多了,我这个外围电路搞的确实太臃肿了,焊起来也麻烦。。

网友:
看不懂,不耽误欣赏

网友:
看连线我就膜拜了。

网友:
看到实物内部电路我惊呆了,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E:
效果还真不错!不过汇编是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还真不错!不过汇编是真看不懂。

一开始想的是仿照大道必成网友做的,但是把电路焊的有点麻烦了,可能很多东西都能去掉,网友今天给我了一个大道必成网友做的成品的拆机图,看着好像就一个运放一个单片机。

电路搞的麻烦了没人愿意制作,焊起来太麻烦了。 我这都快放弃玩了,没兴趣再去学C语言了,家里不少东西不玩玩也可惜了,这玩起来就想买新东西,啃老为生这样花钱玩感觉有负罪感。。

楼主:
PCB的电路部分差不多画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有网友愿意帮忙检测下么? 剩下一半PCB打算画夹子探针啥的

原理图也找到几处花错的地方

JLCEDA专业版工程

网友:
这手艺了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想的是仿照大道必成网友做的,但是把电路焊的有点麻烦了,可能很多东西都能去掉,网友今天给我了一 ...

楼主这个电路要好很多,分辨率高,有pcb堆料那都不是事.

网友:
锄头哥又出新品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A:
楼主,看了一下,pa0,pa1二端口是短路连接的吗.
显示与主板飞线用杜邦线插接为好.工整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的电路部分差不多画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有网友愿意帮忙检测下么? 剩下一半PCB打算画夹子探针啥 ...

多谢分享
下了,找不到能打开的文件,我用的是客户端专业版,它需要扩展名为 eprj 的工程文件。
也试了网页专业版,更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分享 !
下了,找不到能打开的文件,我用的是客户端专业版,它需要扩展名为 eprj 的工程 ...

点击导入就可以, eprj文件太大了传到论坛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了一下,pa0,pa1二端口是短路连接的吗.
显示与主板飞线用杜邦线插接为好.工整美观.

这单片机不怎么设置单通道ADC采样,设置单通道就不能正常工作,于是就开了两个通道,就是PA0和PA1。

确实杜邦线好看,我这画板功夫还不行,总是绕不过去就直接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要好很多,分辨率高,有pcb堆料那都不是事.

感觉一个运放的也可以,但是自己DIY不知不觉就搞复杂了,不像成品一个电阻电容都不多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想的是仿照大道必成网友做的,但是把电路焊的有点麻烦了,可能很多东西都能去掉,网友今天给我了一 ...

把显示换成一个12832的OLED或LCD,再加一片MCP3421能测到5位的电压。屏幕上能同时显示毫欧和电压,这样完成度就很高了。
最后把代码翻译成C语言,会有一群人陪你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击导入就可以, eprj文件太大了传到论坛不方便

这回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显示换成一个12832的OLED或LCD,再加一片MCP3421能测到5位的电压。屏幕上能同时显示毫欧和电压,这样完 ...

这次做的这个就这样了,等下个加上电压显示用LCD显示,我虽然买了不少东西但是没买OLED,以前买的1602用光了,后来又在论坛买的二手的COG12864几十个,由于是二手的卖完了别人也没法买,没用完再买屏幕感觉不划算,要是C语言写的程序别人就能改屏幕了,看样子这程序很真得用C写才方便,我搞的制作没几个人感兴趣,为了几个人改成C好像不太值得去麻烦,先努努力做的好用点再考虑用C写

网友F:
引用 楼主:
PCB的电路部分差不多画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有网友愿意帮忙检测下么? 剩下一半PCB打算画夹子探针啥 ...

感觉U16这样布局好些,R39编号位置跑了,其它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U16这样布局好些,R39编号位置跑了,其它的不懂 。

感谢帮忙找问题,已经改过来了,发过去打样了,我心太粗了每次都要等做回板子焊接时候才能发现哪里错了。。上个月的优惠券今天才用,以前拖到月底才画,现在都快拖到第二个月的月底了。。

另外一个板子实在不知道画什么了,画了个贴片电阻转接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忙找问题,已经改过来了,发过去打样了,我心太粗了每次都要等做回板子焊接时候才能发现哪里错了。 ...

不放过任何一根羊毛
一般是3次打样之后才能稳定。

网友G:
以前也diy过内阻表,不过表头是用的纯模拟电路,文氏桥加VI转换做的交流恒流源,后级用的运放精密整流,再直接用7135表头测量;看到大神这个作品很有启发,原来还可以这么简洁,看了下原理,最后一级放大电路是直接放大带直流偏置的交流信号,再到AD进行测量;看了代码里有这么一句:Mag ~=Alpha * max(|I|, |Q|) + Beta * min(|I|, |Q|),猜测是类似电桥的原理测量90度相差位置的电压值,不太懂汇编,请教下,这里是如何控制单片机AD采样时相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也diy过内阻表,不过表头是用的纯模拟电路,文氏桥加VI转换做的交流恒流源,后级用的运放精密整流,再 ...

我这个电路对比别人做的已经很麻烦了,别人就一个运放一个单片机就行了。

我这个ADC采样率是100KHZ,采样1000点后DFT算出实部虚部,你贴的这行公式就是用实部和虚部算幅度的,写程序时候图不用校准相位就直接显示幅度了,这样肯定不如校准下相位只显示实部好,比如测电阻很小的时候,会受到测试线电感耦合的影响。

网友H:
看结果说明这五毛的ARM的ADC还是可以用的. 有人说这个标称20K FLASH 实际是32K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对比别人做的已经很麻烦了,别人就一个运放一个单片机就行了。

我这个ADC采样率是100KHZ ...

楼主大神真不是一般的农民呀,难道是传说中的码农? 你说的这些DFT什么的我好像学过,哈哈又一点不记得了,赶紧翻了下楼主的帖子,终于找到原理解析了好好补习一下,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G:
最早研究过GrandF版的内阻表,可惜他那个没有开源,网上找到的一点信息,他用的方波作为激励源,单片机移相采集电压(保证测量时间在方波的正周期上),后面我没有用他的方案,自己搞了个交流恒流源再用运放做精密整流放大,转化成直流测量了,显示直接用了个现成的表头,再看老农的设计,真的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结果说明这五毛的ARM的ADC还是可以用的. 有人说这个标称20K FLASH 实际是32K的

这价格能用就不错了,我买的实际是32K FLASH、4K RAM、有PLL、有D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大神真不是一般的农民呀,难道是传说中的码农? 你说的这些DFT什么的我好像学过,哈哈又一点不 ...

快别夸我了。。羞愧难当啊,我是个靠啃老为生的废物,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该玩的,更不是码农,现在唯一劳动就是干点农活了。 我基础知识也不行,钱花了不少做的东西基本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早研究过GrandF版的内阻表,可惜他那个没有开源,网上找到的一点信息,他用的方波作为激励源,单片机移相 ...

我这电路基本和GrandF的差不多,就是把方波滤成了正弦波,放大电路也改麻烦了,也不知道这样改有没有用,就是凭感觉瞎改。

其实还是纯硬件的好,有个单片机还要烧写程序比较麻烦

网友:
厉害, 这么多线,年纪大了看着都头晕,还能调试好,不错。

网友I:
请教楼主,我找资料看了一下单片机,说输出有8mA,直接可以驱动LED。如果输出口够用,为啥不直接驱动呢?外围也简单些啊。用了单片机,一般都加软件,减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我找资料看了一下单片机,说输出有8mA,直接可以驱动LED。如果输出口够用,为啥不直接驱动呢?外 ...

这单片机IO口比较少,而且只有一个电源引脚,感觉直接驱动LED可能会干扰ADC,现在是SPI口驱动LED显示,这接口比较通用,可以换别的显示屏。 实际这个电路还是复杂了,砍成一个运放、砍掉晶振、调试口当按键或者不要按键,直接驱动四位数码管IO就够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电路基本和GrandF的差不多,就是把方波滤成了正弦波,放大电路也改麻烦了,也不知道这样改有没有用, ...

有个想法,既然adc采样率这么高,采样点这么多,而且信号波形是正弦波,那直接查找采样数据里面的最大值,不就是幅度信息吗?这样计算量会不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想法,既然adc采样率这么高,采样点这么多,而且信号波形是正弦波,那直接查找采样数据里面的最大值 ...

那样都不用抬高1.65V了,只采集90度和270度就行了,但是分辨率低跳动也会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样都不用抬高1.65V了,只采集90度和270度就行了,但是分辨率低跳动也会大。

原来如此,我还在看FFT的算法,话说你计算的点数应该是2的n次方吧,像1024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如此,我还在看FFT的算法,话说你计算的点数应该是2的n次方吧,像1024这样的吧?

这里用DFT就行了,采样率100000HZ除1000点等于100HZ,一个点100HZ算第十个点的就行了

网友J:
我最佩服你的是你的搭棚及飞线技术,这么乱的线路居然没有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最佩服你的是你的搭棚及飞线技术,这么乱的线路居然没有出错

看着乱其实没多少线,比那些配电柜线少多了,只是我搞的太乱了。

楼主:
PCB焊好,发现一处错误,就是按键那里画错了。。 焊接好还能用,哪里有坑还待探索。。

已经改过来了

JLCEDA专业版工程

打板文件,我还没打,感觉这个电路比较麻烦不适合制作。

焊好的电路板,我是用铁皮剪剪开的

简单测试了下能运行能显示,最好写个校准程序和实虚分离什么的。。

网友G:
看视频效果不错,读数很稳定,末位也不跳,要是能出个c语言版本程序就好了,汇编的实在是晦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视频效果不错,读数很稳定,末位也不跳,要是能出个c语言版本程序就好了,汇编的实在是晦涩。

显示位数少滤波加的长就不跳,这个程序很简单的,就是和COS和SIN表相乘累加,滤波就是累加求平均,程序里面就这俩东西一共也没几行。 汇编都是以前写的,直接移植就行了,写C得重新学着写比较麻烦,现在想起写程序就比较抗拒,反而更喜欢动手做个什么,焊接都比写程序有意思。

网友K:
测个毫欧电阻 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测个毫欧电阻 没问题吧

显然没问题呀,演示视频里测多个1毫欧电阻逐个串联,由1到2到3慢慢上去加还是很直观的,都能稳到小数点后两位了。

网友A:
虽然测电池内阻已经很好了,但仅如此实在大材小用,使用率不高.
毫欧表是更常用的仪表,一般万用表均不具备,希望楼主改进,
我也打版了.看好这表.
一点小建议,过量程显示--, 较好.

楼主:
发现程序有个问题,切换到毫欧档后再切换到欧档不正常,写控制模拟开关引脚程序有点问题。。 搞的有点马马虎虎没仔细检查 ,已经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个毫欧电阻 没问题吧

测毫欧的还行,就是玩具表不能和专业的对比,稳定性差连校准和清零之类的程序都没。现在图省事不用校准相位没实虚分离,导致测小电阻测试线耦合读数偏大,得想办法搞一搞程序,搞成实虚分离只显示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测电池内阻已经很好了,但仅如此实在大材小用,使用率不高.
毫欧表是更常用的仪表,一般万用表均不具备, ...

当时就是想自己做个大道必成网友做的那种表头,结果电路搞复杂了,考虑程序改成电阻和电抗分离的,这样就能测电容ESR了。

不要期望太高,就是个玩具表,就是实验下这单片机能不能用,看网上很多人说这单片机ADC不行,实际实验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个毫欧电阻 没问题吧

感觉测毫欧电阻应该误差不太大,大不了找个标准电阻用的时候校准下,实验了下先在程序里面输入旋转相位参数把相位旋转到0度只显示电阻成分,测小电阻效果比显示幅度时候好,测小电阻扭动夹子改变线的距离对读数影响很小,就是得写校准程序,本来感觉能用就行了,玩具表能用就不错了。

测几个小电阻

网友A:
夾子开路时显示一个无效数字。这不太好,应该显示一个过载符号,比如横杠,看起来显得专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夾子开路时显示一个无效数字。这不太好,应该显示一个过载符号,比如横杠,看起来显得专业点。

知道大概能测到多少就行了,只是超过一定数字误差会变大,全身都是便宜货的玩具表,能用就不错了,没办法和专业的比。

你要是愿意制作我给你改个显示超量程的

楼主:
校准程序搞出来了,这单片机FLASH不知道为什么,擦写除了0X8000000开头的地址都不行,我也看不懂官方程序,没办法只能把校准表放在0X8000000了。

三个校准菜单,显示P-00是短路清零、显示P-01是相位校准、显示P-02是标准电阻校准。

按住切换档位的按键再同时按住另一个进入校准模式,数码管显示P-00,按档位加的按键会在P-00、P-01、P-02之间切换,两个按键一块按退出校准菜单显示END,按另外一个按键进入显示的菜单。

P-00 夹子短路,两个按键加减调到0,先调欧档,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毫欧档,调好后再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P-01 夹住1欧电阻,调到这个电阻真实相位,我也不知道就调到0了,调好后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P-02 夹住标准电阻把读数调到和电阻一样,也是先调欧档,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毫欧档,调好后再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刚写出来不知道有没有BUG,电路太麻烦了,不适合制作。。。

网友A:
这表正在完善中.
"电路太麻烦了,不适合制作"? 非也!
电路稍复杂,但硬件成本很低,PCB也有了,人工成本也很低.
又有楼主技术上的无私奉献,夫何求哉!
仅能电池测量,那只是工具.这是一台毫欧表.矿友必备仪器!

楼主:
校准方法演示视频,在家里蹲快16年这说话能力都快丧失了。。

我也没仔细实验,偏离校准点线性度变差,可以通过标准电阻校准和清零校准配合来弥补,比如毫欧档夹住10毫欧调到一样,再夹住0.1毫欧偏大,可以调短路清零校准来补偿。。 我没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正在完善中.
"电路太麻烦了,不适合制作"? 非也!
电路稍复杂,但硬件成本很低,PCB也有了,人 ...

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买个成品,自己制作人工算钱的话就不划算了,实际真正制作的可能一个手都能数过来。

毕竟全身便宜货肯定没法和成品比较,能有人制作我就感到开心了,有人制作了卖钱我就更开心了,我可以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对别人有用最起码证明我还不是太废。。

网友:
这表到这一步已经较为完备了.妥妥的交流毫欧计.测电池内阻,电容esr,分流电阻......
精度0.5级应该不难实现.线性不好还可以在软件里修正吧.曲线都能拉直的

网友:
请问交流驱动电流有多大?一直想做一个 查到资料说驱动频率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