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周(2)-理想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3-07-19):
在<<在小议中周(1)>>我们讨论了教科书中的小信号调谐放大器。
但是会受到元器件的限制。
根据公式R越大越好,L越小越好,C越大越好。
然而现实中有经验的朋友,电容值越小,越接近理想电容,电感值越小越接近理想电感。这里R为rce,暂且不论。
根据公式,L越小问题不大,但是C越大,电容的谐振频率低,中国中波中周的频率为465kHz。
现实中做高中周的Q值的拦路虎就是电容如何做大。
于是我们想到了变压器:
老一辈的工程师通过一些技巧:

补充内容 (2023-7-19 14:41):
1、Ceq=n*C,2、小信号图,rbe与受控源连接错误

网友:
次级电容等效到初级,不是Ceq=N2C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L大L小,C大C小,原则是达到中频优选和传输效率及稳定性,Q影响选择性不假,但决定选择性的因素不只一个,信号传输比对选择性的影响,远大于初级Q值。LC数值也有适当优选值,任何参数过度都有负作用。L越小损耗越大,C越小稳定性越差。不偏不倚才是正道。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L大L小,C大C小

赞同老爷子观点

楼主:
为了不误导大家,在这里重申,上面的数学公式是开放性,其中频频率是不确定的。导致L和C比值多了一个自由度。电路的rce也是一个自由度。这是从不抽头中周到抽头中周的进化的一部分。从一到四,逐步进化,逐渐接近现实的电路设计。后面还会考虑rbe的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