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拉杆天线中波矿机

楼主(2023-07-19):
这是我做的第4个拉杆天线矿机。这次的矿机主打轻便、小巧、简单。只设计1个中波波段,能简化的电路尽量简化,能省的元器件尽量省去。采用18×7×6cm红花梨木盒(这批盒子颜色有点浅,略失质感)做为外壳,2m导游旗杆做为天线,内部基本电路采用经典的电路,以37×23×15mm R40C1磁环+0.04×60股里兹线+270pF空气可变+3DQ场效应管做为主要元件。电流指示采用超小型(30×30mm) 50μA电流表,节省了不少空间。用两只4mm音响插座做为外接天地线插座。滤波电容为4700pF,天线偶合电容150pF,都用优质进口威马电容,另外还设计了耳机插座和电流表开关。其他再无多余元器件。外部面板依然采用AI制图,定制有机玻璃面板,这种制作方式屡试不爽,这次还将矿坛的LOGO也印在了上面。

网友:
有創意,点赞!

网友:
整体设计制作非常漂亮,尤其外壳选用了高档木料,为整个便携式矿机增添了不少高级感。

网友A:
如果有时间,最好把试听接收报告呈现给我们广大的矿友。

网友:
只能说,知音啊!

网友:
这矿机很漂亮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时间,最好把试听接收报告呈现给我们广大的矿友。

我这中波台比较少,只有一个强台。要晚上才会台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时间,最好把试听接收报告呈现给我们广大的矿友。

或者等下次接好天地线再做个收音试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者等下次接好天地线再做个收音试听。

试长拉杆天线效果一定要去室外空旷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长拉杆天线效果一定要去室外空旷处

只有两个台的样子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
大拉杆天线矿机制作精良。

网友:
  做的漂亮 赞一个

网友:
跟我这里一样只有一个强台,无论用哪款收音机的中波只收到这一个中波台,我在野外开阔地架设长天线也是只收一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