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怎样玩当年的收录机?〓

楼主(2023-07-19):
我用过的夏普收录机有:夏普GF777    GF888   GF700   GF575 。

那个年代听收录机感觉声音挺好的!

现在听起来就不行了!

现在保留的夏普收录机就是GF888   GF700 。

夏普GF575拆机了!

如果拆解收录机,分离出收录机的机芯,加不同的【磁头前置频率均衡放大】,必要时加一级【功放前置放大】,加上音调控制电路,用不同的功放--
,电子管功放,晶体管功放,集成电路厚膜功放,换不同的音箱 喇叭 ,这样玩当年的收录机才有乐趣!

磁带是那个年代的磁带,包括自己的录音磁带,听一听当年的感觉!

当年的感觉找不到了!听的就是回忆!

至于,用收录机录制磁带,现在已经没有实用价值了!

好的当年的唱片,喜欢的当年的磁带,要保留,可以录成mp3格式的音乐到电脑,移动硬盘....媒体。

喜欢的话,随时用手机连接蓝牙音箱,听音效果也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常用的是夏普 777 ,主要是听 调频广播,很有味道,再就是用手机作音源,下载的高品质音乐,歌曲接入 7 ...

夏普GF-777我玩过多年,那个年代听的感觉还不错!现在感觉就不同了!
夏普GF-777下面的4个喇叭距离太近,也不是分体音箱,听立体声音乐效果不明显,再有,低音也不是特别好!

建议,用夏普GF-777音频输出的接口,外接  功放  音箱  ,听感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录机是我们许多坛友人生通向快乐旅途之一,

          在这条不变的路陪伴下,

当年的收录机,现在是老头的 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版对音响的认识度是很深刻的,

          大功率设备,喇叭必需与机体分离,避免共 ...

一个是【分体音箱】,一个是【连体音箱】,立体声效果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夏普GF-777我玩过多年,那个年代听的感觉还不错!现在感觉就不同了!
夏普GF-777下面的4个喇叭距离太近 ...

完全同意,777虽然号称什么机王,确实也有过人之处,但是缺点也不容忽视,声音浑,这个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多喇叭在一起,没什么隔离措施,还不如国产台式机还有隔音板!

网友C:
收录机没变,磁带也没变,是耳朵变差了,年轻时候听磁带的时候,感觉高音非常清脆,丝丝入耳,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听力肯定下降了,前几天测了一下,10KHz以上的声波基本都没反应了,现在的数字音频高音达到20KHz轻而易举,但是对我们来说似乎没用,现在玩收录机除了情怀,更多的感觉还是磁带播放的声音更适合自己的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星版对音响的认识度是很深刻的,

          大功率设备,喇叭必需与机体分离,避免共 ...

          有情提示各位坛友,

          在维修777时,

          各部件螺丝一定要牢固,

          我是在螺丝处加软胶,以提高音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夏普GF-777我玩过多年,那个年代听的感觉还不错!现在感觉就不同了!
夏普GF-777下面的4个喇叭距离太近 ...

          星版对音响的认识度是很深刻的,

          大功率设备,喇叭必需与机体分离,避免共振,

          这就是音量大时,

          GF700声音清晰,GF777声音略显混浊原因根本所在。

网友A:
现在常用的是夏普 777 ,主要是听 调频广播,很有味道,再就是用手机作音源,下载的高品质音乐,歌曲接入 777 的外接输入,播放效果极好。磁带部分用的少,听磁带用卡座。

网友D:
我前几年买了两台卡座玩。去年又买了一台777,全部拆散了还在楼上,准备冬天上楼打理。

楼主:
翻出了一个收录机的单体机芯,电机DC6V。

网友E:
当年有过一部三洋的收录机,后来处理掉了,最近两年突然又想玩收录机了,然后通过海淘渠道买了好几部收录机。

网友F:
我已经把几十台收录机处理了,就剩下夏普QT94和JVC718了。

网友G:
手上有几部飞利浦的高档组合音响 声音都不错 就是机芯被再生塑料给坑了 齿轮全部碎裂  经过21年近一年的折腾 拆掉一个磁带卡 摘除机芯和舱门 把闲置的手机安装上去 那种万向手机支架 一头扭在机芯固定框上 型号 中兴天机HIFI手机 内部拆掉旧电池 保留电池保护电路 在电池焊点上 加焊电线 然后在外壳打个洞 穿出电线接18650并联电池盒固定在后盖上  保护电路贴上导热硅脂 固定好  音响变压器上面接一个5V电源 给手机充电  手机的耳机接口 用立体声磁头和原来机芯的磁头互感 用来播放歌曲 效果听不出太大差异
另一个磁带仓的空位  在淘宝找到了一个ASML的电控磁带机芯 可以对上原机芯的安装孔 拆掉舱门 轻松装上 电控电路的按键 用行程开关代替微动按键 行程开关可以比较贴合在原来机芯按键对应的功能部分 用树脂浇筑做一个固定的框 完好的放上 试机一切正常 接上磁头放大电路后播放一切正常 用原来的抹音电路接在抹音磁头上正常使用  整套改装花了320多 主要是电控机芯占了大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年有过一部三洋的收录机,后来处理掉了,最近两年突然又想玩收录机了,然后通过海淘渠道买了好几部收录机 ...

欢迎虎哥回归玩收录机大军!

回味当年感觉,感慨万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手上有几部飞利浦的高档组合音响 声音都不错 就是机芯被再生塑料给坑了 齿轮全部碎裂  经过21年近一年的折 ...

飞利浦收录机的塑料齿轮,到期限就分裂,不如小日本的,我算是见识了;

再也不玩飞利浦的东西了。。。。。。

网友I:
玩来玩去,还是回到录音机,机械多,皮带转,齿轮响。收录机听FM声音好。

网友H:
老哥哥没有尝试这个磁带玩法:

卡座+二类磁带(或者一类磁带优秀品),录制CD,或者网络高质量音乐,

感觉有不同了;

其它的设备不变,对比试试看!

网友:
很容易听出各种音源,各种磁带的区别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把几十台收录机处理了,就剩下夏普QT94和JVC718了。

我的夏普QT94,播放磁带,左仓声音不行,只有半边喇叭响;

右仓完全正常;

懒得去弄,怀疑是磁头断线?

它是旋转磁头,没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飞利浦收录机的塑料齿轮,到期限就分裂,不如小日本的,我算是见识了;

再也不玩飞利浦的东西了。。。 ...

其实这些主要是北京飞利浦的问题  当时环保部门 要求高污染的工厂用再生塑料来降低污染 飞利浦就是被选中了  放弃了加强型工程塑料 改用再生塑料 导致寿命大减  其他国家地区的飞利浦音响没有这个问题  仓库有个墨西哥版飞利浦录音机 机芯齿轮采用夹心设计 塑料夹铁片夹塑料  机芯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些主要是北京飞利浦的问题  当时环保部门 要求高污染的工厂用再生塑料来降低污染 飞利浦就是被选中 ...

因为齿轮坏是一个非常闹心的问题;

当然现在可以3D打印,但是成本问题,而且麻烦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的夏普QT94,播放磁带,左仓声音不行,只有半边喇叭响;

右仓完全正常;

B站上有打理QT94的视频,搜一下。

网友J:
星版这架势是把当年的日本高级玩艺大卸八块,如果换成当年那不心疼死了!这样昂贵的机器完全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了。。看了好心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年买了两台卡座玩。去年又买了一台777,全部拆散了还在楼上,准备冬天上楼打理。

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个人建议

为了完整体验收录机兴衰过程

有了录音机后,除非手头全部是原音磁带,否则卡座很重要...

有时候卡座才是最需要的,因为它的录音功能是录音机比不过的....

CD机、LP机、DAT、开盘机,都可以做音源...

如果没有了CD机,那就直接用电脑来做“硬盘播放器”,也的可以的,有外置声卡更好(坦克就很好),没有也可以....

专选APE、FLAC、WAV的高质量文件和自己喜欢的歌曲做音源,(MP3差好多),用foobar2000做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上有几部飞利浦的高档组合音响 声音都不错 就是机芯被再生塑料给坑了 齿轮全部碎裂  经过21年近一年的折 ...

收录机的 关键的 质量就是 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哥哥没有尝试这个磁带玩法:

卡座+二类磁带(或者一类磁带优秀品),录制CD,或者网络高质量音乐,

我 现在有 完好的三台收录机,玩一玩录音也挺好的!回忆 一下当年 的 录音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些主要是北京飞利浦的问题  当时环保部门 要求高污染的工厂用再生塑料来降低污染 飞利浦就是被选中 ...

飞利浦收录机,机芯,各个 国家代工生产的 塑料原料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星版这架势是把当年的日本高级玩艺大卸八块,如果换成当年那不心疼死了!这样昂贵的机器完全变成了一堆废铜 ...

谢谢 !

玩的 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网友:
用手机连接蓝牙音箱,听音效果也特别好------我也这样做过,感觉蓝牙传输的是单声道信号,不是立体声的!2个声道都有声音,但声音一样,没有区别!不是立体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

玩的 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废铜烂铁里埋着星版道不尽的美好回忆。

网友:
我的红灯6810B趴窝,6810A也是,888闲着,25块买的JVC卡座还能唱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年有过一部三洋的收录机,后来处理掉了,最近两年突然又想玩收录机了,然后通过海淘渠道买了好几部收录机 ...

            看来收录机磁场蛮大的,

            虎哥重现江湖了。

网友L:
如果用CD唱片做音源,用好的磁带录音,效果会超越收录机自带的试机带,我用这样的磁带帮朋友去挑选收录机,售货员问我这个磁带是哪里来的?我说是自己转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个人建议

为了完整体验收录机兴衰过程

          这些型号的收录机,

          能勾勒出收录机发展史。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如果用CD唱片做音源,用好的磁带录音,效果会超越收录机自带的试机带,我用这样的磁带帮朋友去挑选收录机 ...

          建议用这流程尝试一下: CD----DAT----卡座。

          要点: 连线一定要用专业线材。

cd

网友:
引用 网友F:
B站上有打理QT94的视频,搜一下。

谢谢你,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这流程尝试一下: CD----DAT----卡座。

          要点: 连线一定要用专业线材 ...

DAT 这东西妙不可言,给 CD 机或者下载的无损音乐作解码,超乎你的想象。

录音更是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常用的是夏普 777 ,主要是听 调频广播,很有味道,再就是用手机作音源,下载的高品质音乐,歌曲接入 7 ...

尝试一下蓝牙输入,收听音乐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收录机没变,磁带也没变,是耳朵变差了,年轻时候听磁带的时候,感觉高音非常清脆,丝丝入耳,几十年过去了 ...

          收录机是我们许多坛友人生通向快乐旅途之一,

          在这条不变的路陪伴下,

         一代人慢慢变老。

网友M:
我用过的夏普收录机有:夏普GF777    GF888   GF700   GF575 。

都是好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其乐无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的收录机,现在是老头的 玩具!

夏普777,玩过,声音开大时不好听;

浑浊+机震,声音根本不如夏普700那种分体式音箱!

没有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M:
都是好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其乐无穷

夏普575,喇叭质量好,口径16厘米,声音当然会好!

收录机喇叭大口径,为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夏普575,喇叭质量好,口径16厘米,声音当然会好!

收录机喇叭大口径,为王!

          正解,

          在技术参数和工况差不多的情况下,

          收录机喇叭越大,声音越好。

          比如JVC  90  ,喇叭口径达到  22CM,

          比夏普  9494  的18CM大了许多,

          其音质在收录机当中,

          属天花板级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正解,

          在技术参数和工况差不多的情况下,

又是一个日本本土机;

我们没有见过!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又是一个日本本土机;

我们没有见过!

          前辈此机属大型机,

          和777,983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此机属大型机,

          和777,983差不多。

我以前对VICTOR这个日本品牌,并不了解;

自从买了一个VICTOR的卡座,才开始关注;

原来它也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是国营长胜机器厂生产的新星牌收录机,仿夏普700的,新机效果也很不错,但是舍不得花钱买磁带,就到音像店去复制,店主用于复制磁带的就是777,整体音效比我的机器好多了,但是感觉立体声不如我的机器宽阔。

网友:
卡座现在价格也不高。尤其是90年代后生产的JJ。黑色外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同意,777虽然号称什么机王,确实也有过人之处,但是缺点也不容忽视,声音浑,这个是众所周知的,那 ...

不赞同你的观点,777除了低音硬一点,其它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录机没变,磁带也没变,是耳朵变差了,年轻时候听磁带的时候,感觉高音非常清脆,丝丝入耳,几十年过去了 ...

数字音频声音太冲太硬,缺柔和。现在的录音作品则声音太死板一个一个的孤零零的感觉不好听。偶尔有好的录音作品只是凤毛麟角太难遇到

网友N(2023-09-01):
引用 网友I:
玩来玩去,还是回到录音机,机械多,皮带转,齿轮响。收录机听FM声音好。

听调频立体声广播是收录机的强项!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听调频立体声广播是收录机的强项!

有道理,AM的信号,保真度比FM差好多,如果用太好的喇叭来播放,反而不妙...

FM的质量不错,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调频台也多,用大块头的收录机来听,很过瘾的...

网友(2025-01-02):
我以前也一直觉得磁带的音质差,后来买了一些欧美进口原声带,颠覆了我对磁带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