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周-后记

楼主(2023-07-19):
本人最近调试HX108-2的中放级,并把中放极独立出来,单独雕刻了电路板,用am信号发生器独立调试。采用了老爷子自带hx108-2套件参赛的帖子中,黄色LED修改的版本进行调试。
由于我没有中周库存,都是磁环库存,中周独立制作在所难免。
中放级独立调试时,极易自激。
矿坛,对中周深入讨论的当属老爷子的《中周的业余制作》。
可惜老爷子大部分都是一些定性的话语,不知出处。所以根据这几天对中周的领悟,写出了从教科书上的调谐放大器到现实收音机的调谐放大器的由来的揣测。
当然可能有人认为中周已经淘汰。当然在低频的中周已经淘汰,高频如微波段的中周依然存在。
如下图所示的,右边为电感耦合的微带带通滤波器。
如右图所示,引出线依然是偏的,存在一个抽头系数。他的原理跟中周类似,存在抽头,LC谐振回路被λ/4的短路传输线替代。
原理图用splan_V7,公式编辑用tex。由于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现把文件共享,以备更改。

网友A:
哦,底下的是带通滤波器,现代无线通信常用,如4G5G基站。我隔壁一部门天天设计这玩意。不过这种东西是分布式谐振耦合系统,和中周的LC集总式耦合滤波系统略有不同。都是带通滤波器,那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底下的是带通滤波器,现代无线通信常用,如4G5G基站。我隔壁一部门天天设计这玩意。不过这种东西是分布 ...

微带滤波器相对来说自由度低一些,前后都是50欧就好。
双调谐中周,三极管一换前后阻抗就变了。且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差一个数量级,在onsemi的2n3904的datasheet中,有h参数曲线,其中h11和h22在0.4ma相差30倍

网友B:
“可惜老爷子大部分都是一些定性的话语,不知出处。”
您好!烦请您指出是哪些定性的话语,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不然遗误读者,良心不安。谢谢了!
有个小建议:用磁环替代中周实验,并非妥当,除非您用早期(上世纪50年代前)的调容组合选频。而且无屏蔽的磁环,并非没有信号泄漏,自激难免。刀刻试验板用于高中频弊病多,线间分布电容大,实不可取。

网友:
老爷子表示不服,打酱油路过。在电路板上调试更接近真实环境,频率太高,有点玄学

网友:
可惜老爷子大部分都是一些定性的话语,不知出处。

如果對老爺子的“定性話語”不解,還可以略為参考下拙帖:Q啊Q啊Q,耿耿于怀的Q...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老爷子大部分都是一些定性的话语,不知出处。”
您好!烦请您指出是哪些定性的话语,给我一个解释的 ...

刀刻試驗板用於微带電路還是可以的,分佈電容影响比我們常用的集總参數電路影响小得多,適合於較高頻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老爷子大部分都是一些定性的话语,不知出处。”
您好!烦请您指出是哪些定性的话语,给我一个解释的 ...

自激分为稳定性分析和分布参数的耦合。
在射频与微波书籍中,稳定性分析公式负载,但是核心观点还是正反馈。相位出了问题。射频和微波放大器的三极管频率更高,有些就是用稳定性分析的。

分布参数的耦合,分为容性耦合,电感耦合。
你说的磁环有电磁泄漏,这点我承认。不能说磁环的磁路100%封闭。我使用的磁环是镍锌磁环,磁导率低,磁环实际上是有气隙的,但是这种微小的气隙是均匀的,使得磁环材料的一致性稍好些。我还有绿色的锰锌绿色标的磁环,这个磁环绕几圈就达到1mh,10圈基本3mH。我在绕加感中波天线就是用了这个磁环。比如电源工程师在选择磁环时,厂家把不同磁导率的磁环都是有手册的,设计也很无脑。根据磁感应系数AL来。
容性耦合,以为调试这块电路板为例子,我买5x7mm的pcb板,由于单面板和双面板价格一样,导致我就买了双面板。
我在雕刻pcb时,背面的铜箔没用,方便下一次再雕刻,再调试。结果这种反面铜箔造成了有害的容性耦合。后来把反面铜箔接电源负极,把正面的的负极接到铜箔上。自激现象立马下降。
如图,黑色线在铜箔中间,白色线为正面与反面铜箔相连的线。
根据传输线理论,这种一面地,一面走线属于传输线。如果反面铜箔不接地,A区域的铜箔与反面铜箔耦合,反面的铜箔与B区域的铜箔容性耦合,很容易自激,但是反面铜箔接地后,这种就是传输线,相当于屏蔽线。
另外磁环中周绕组中间也是有讲究的:
这种绕法易自激
这种绕法不容易自激
当然在你的业余中周中也强调热端冷端。次级线绕,但是我这个是磁环,还需要摸索。

我的中周的电容是可调的,实际是个调谐高放,如果只是处理465khz这种一个频率自激是很容易的。
至于你说的刀刻不好,这个我不能认同。因为中波频率不高。
您的时代都是单面板,我们这个时代双面板和单面板一个价钱,成本主要是邮费,一次买了50片,还没有一包烟贵。
原来看了老的pcb布线书籍有个岛型布线,那个金嗓子的高频头就是这种布线,但是是单面板。其机理就是孤岛只能与地线耦合,孤岛与孤岛之间耦合被一定程度避免。
其实双面板一面地线,一面布线,布线容易很多,不是说不自激,但是布线容易很多,而且无脑。
当然,也能想起老一辈的艰辛,烧一个管子,会非常心疼,而我s8050和s8550的库存都是买一袋的,1k个装,去库存压力极大,如果一直搞单管机去库存不知何年马月。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我们作为后辈,分立元件设计能力是欠缺的,一般三极管当开关管用,模拟放大都是运放。有些不成熟的看法,还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