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制作一台6N1带高低音的小前级

楼主(2023-07-19):
近来无事制作了一台体积小巧的带高低音调节的小前级,管子用两个最常见的廉价6N1,电源用的小型开关电源高压280V0.1A,灯丝6.3V4A,试听下来感觉不错,声音很纯正,没有交流干扰。下面上图献丑。

网友:
支持 用开关电源

网友:
负反馈式音调,调节范围大,比普通的电路要多一级放大,不过,那一群R5电阻有点混乱。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
用开关电源,赞一个;

网友:
C3与C2相等吗?

楼主:
C2与C3是相等的,另外如果高音电位器有中心抽头,两个680K可以省略。此电路参照美多R10-2高保真扩音机的前级电路。

网友A:
做的不错,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这个电路,可以用6N2试试看,可能更好。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6N1-Q闭屏管,和开屏比较总感觉6N1-Q闭屏管声音透亮些,不知大家有什么感觉。

网友:
对于大多数(甚至98%)的听众来说.音调电路无疑是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这个电路,可以用6N2试试看,可能更好。

此机我用6N2、6N3(加转换座)、6N11、12AX7(加转换座)、12AU7(加转换座)都试过,声音都很好没有明显的区别。我的功放用的是12AU7+EL34推挽(三极管接法),箱子是AVANCE(丹麦)8吋+2吋书架式,一般听听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装过,感觉高低音调节时对音量影响有点大,不知楼主的使用感觉如何不妨说说。

我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现调节高低音时音量有变化,可能是我的音量电位器是用的是有中心抽头的等响度电路,还有可能是这两级放大要有一定增益,否则随着音调变化音量也随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