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四十五年前装的B-802找出来折腾一下-3

楼主(2023-07-19):
当年实在搞不到原装的变压器,只好改成OTL,双调谐也改成了单调谐

先换掉电解

先换掉电解

加装了锂电,并折开波段开关清洗

加装了锂电,并折开波段开关清洗

折掉四角四个镙丝

折掉四角四个镙丝

向上取出动片

向上取出动片

清洗后装回,注意槽口对齐

清洗后装回,注意槽口对齐

网友:
俺五十五年前装的牡丹8402现在连灰都找不着了

网友:
我50年前装的红灯2701到现在还好好的,三个波段接收正常;其中也修理过,二十几年前换过变频管、前级低放管、把原来的CJ11金属膜电容都换成CBB或CL电容,还换过功放偏流电阻和波段开关;并且在前几年把电解电容全换新的,把原来的2.5寸圆喇叭换成2.5x4寸的椭圆形喇叭(当时买不到椭圆喇叭),刻度后面的白色衬板也换过。
    下图左边银白色那个,右边黑色是前几年买的再经过修理

网友:
测量一下电阻电容,能用的还用,这样看太不协调啦!

网友A(2023-09-13):
改单调谐就败笔了。

网友:
你们都是前辈,没赶上那个年代,没玩过这个,那就羡慕一下吧!

网友:
无线电爱好者一辈子的玩具。我最近可能接近退休年龄,心态和口味变了,收802-1得是刚刚从带表版本转过来的那段时间的机芯,最中意的是葫芦状铝壳微调电容的。运气好还能碰到度盘带安装表孔的。
有表的真心玩不起

楼主:
只找到一只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单调谐就败笔了。

说的极是,正想改过来,反正现在有时间了。

网友A:
波段开关的动片取出以后,虽然清理彻底了,但装回去就很困难了。为此,我还专门用电路板做一个条子,用以同时撑开各个闭合的定片。以后碰到了,在也不敢拆了,直接往里面注射酒精就是了,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段开关的动片取出以后,虽然清理彻底了,但装回去就很困难了。为此,我还专门用电路板做一个条子,用以同 ...

非常好装啊!从左边的开口(要把拉杆天线先拆掉,空出位置)插进去,慢慢的往右边推,遇到闭合的定片用镊子从上面轻轻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好装啊!从左边的开口(要把拉杆天线先拆掉,空出位置)插进去,慢慢的往右边推,遇到闭合的定片用镊 ...

玩了一辈子,陪伴一辈子

网友:
四十五年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