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声音小,电流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19):
我今天弄一个三管中波机,有收一个台,但是其声音很小,电流却有30mA,这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调试?并且如何加再生?望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机子装好后第一步是测各级的集电极电流,然后才听声音,先测一下前级和后级的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A:
3AX 漏电  换成集成电路或硅管吧

网友:
管子穿透大,元件质量控制关,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X 漏电  换成集成电路或硅管吧

没有吧,我这个3AX31漏电流差不多0.1mA

网友:
看你用多大阻值的耳机,用两个手机耳机串联,电流会降下来,不行在3AX的BE结并联一个几十K的电阻

网友:
不是经典的三管机电路,效果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吧,我这个3AX31漏电流差不多0.1mA

漏电这么小那还挺少见的

网友B:
楼主,把3AX31管的b、e两脚并个电阻一试,取1.5-2.0k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这么小那还挺少见的

我以前挑过,挑了一堆那种30度时ICEO仍小于0.2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3AX31管的b、e两脚并个电阻一试,取1.5-2.0k阻值。

我等会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