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晶振代换普通晶振问题

楼主(2023-07-19):
求助大佬,如图,机子原来是普通晶振CR337(图1)。如果改为温补晶振,是直接接上?还是要按照数据手册(图3)的测试电路接?(图2为两种接法)
晶振有两个地,需不需要同时接到电源地?如果要接,其中一个地是不是要接到原电路的左侧即L3接地?

网友:
温补其实就是给了一个恒定的加热温度。当然要用正负极。Vcc 和 GND

网友:
不用把温补晶振接到你的三极管上。直接给温补晶振接好电源地,就出波形了。
对于大多数晶振,2脚是真正的地,必须接。
1脚,一般是控制脚,有些晶振是使能脚,有些是压控脚。你就按这个晶振的手册推荐接就行。手册说接地就接地,手册说接电源就接电源。
4脚接电源。3脚直接出波形。波形幅度很高的,一般都基本上能到轨到轨,不需要放大了,可以直入混频器。但是可能是方波,谐波很高,在乎的需要滤除谐波。

网友A:
我这用的25m有源晶振,连电容都没加,直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用的25m有源晶振,连电容都没加,直接接的。

所以说原来电路三级管直接接TCXO的输出,然后左边的电感电容匹配直接接到地?

网友B:
“晶振”是個有歧义的用法,可以指晶体振子,也可以指晶体振蕩器。
樓主的電路中是晶体振子,而標題中的温补晶振是温度补偿的晶体振蕩器,所以两者是不可直接替代的。
温补晶振可以直接代替主帖的完整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原来电路三级管直接接TCXO的输出,然后左边的电感电容匹配直接接到地?

我认为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振”是個有歧义的用法,可以指晶体振子,也可以指晶体振蕩器。
樓主的電路中是晶体振子,而標題中的温 ...

我这里的官方说法,一般是把晶体叫晶体,晶振叫晶振。
前者指只有晶体,没有外围元件(电容,有源电路)。
后者封装了必要的外围元件,接电源就出波形

网友:
拆三极管和电阻R13,R14,电容C14 。L3,C15,C16不用了。有源晶振接电源和2个地,输出接C13.
个人观点,可能有错,自行甄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的官方说法,一般是把晶体叫晶体,晶振叫晶振。
前者指只有晶体,没有外围元件(电容,有源电路) ...

我這里没有“官方”説法,都是淘宝和壇里流行的普羅方言 ,所以儘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這里没有“官方”説法,都是淘宝和壇里流行的普羅方言 ,所以儘供参考。

官方说法,指制造商的说法。

无源晶振官方说法:晶体谐振器 Crystal unit
有源晶振官方说法:晶体振荡器 Crystal Oscillator

网友:
更换前测下原电路的信号幅度
再看下TCXO振荡器的规格书,负载能力和输出幅度是多少
这样就知道是应该放大还是衰减了

TCXO振荡器不一定"准",只是"稳",也许频率不可调
保留C13.C25.R13,TCXO振荡器的谐波还是挺丰富的

网友D:
这是ICOM 机器的基准振荡电路吧。 我以前改过ICOM 725A 的机器效果很好。我将原机的三极管和电阻都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ICOM 机器的基准振荡电路吧。 我以前改过ICOM 725A 的机器效果很好。我将原机的三极管和电阻都去掉了。

是的,不过厂家的CR338温补直接装上去就行的,应该不用动电路吧